主板上蓝色的调节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12-24):
请问四方这块主板上蓝色的调节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校准母线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这台变频器,上电P.OFF,更换驱动板后依旧欠压,确定是主板坏了,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旋钮来调整,怕调了之后又出新问题

网友B:
可以顺着电位器往芯片和前端查询,前面到那部分,基本可以确实是校准那部分功能。

网友C:
查看板子上电位器附近的电路结构,理解一下思路。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 四方吧 你检查一下开关电源那有个1UF250V电容看是不是失容了更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