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1、本例程的系统配置与modbus RTU通信基本类似:
(1)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确保modbus库文件未丢失。(软件安装后自带库文件,个别在安装时可能丢失库)
(2)网线一根、S7-200 SMART、24V开关电源、单头带DP接头的通信电缆。
(3)V20变频器一台。
2. 用通信电缆将S7-200SMART自带的RS485接口与V20的RS485接口相连(注意端口连接规则:V20的
P+对3、N-对8),如下图所示:

3.变频器参数设置:
V20 可以通过选择连接宏Cn010实现USS控制,也可以通过直接更改变频器参数的方法来实现。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4. 编写通信程序。
1)使用USS协议的初始化模块初始化 RS485端口:

EN使能:每次改变通讯状态都应该执行一次初始化指令。所以EN信号应该通过边沿或SM0.1检测元件脉冲激活。
Mode:用这个USS输入值选择通讯协议。
1:为端口指定USS协议,并启用该协议。
0:为端口指定PPI协议,并禁止USS协议。
Port:端口选择。0为系统集成,1为信号板扩展。
Baud: 波特率:9600,19200…115200。(必须与变频器一致)

Active:激活驱动地址举例:哪位要激活必须将哪位设置为1。

Done:当USS_INIT 指令执行完成后,Done=1。
Error:指令执行的结果,如果有错误,显示错误代码。

2)使用USS——CTRL模块来控制USS地址为3的变频器,为了运行变频器需要按照表一设置参数:

功能块定义:
EN:通常情况总是激活。
RUN:指示驱动为启用(1),或禁止(0)。
OFF2:允许V20自由停车。
OFF3:允许V20快速停止。
F _ACK:V20故障复位。
DIR:V20转动方向(0:逆时针;1:顺时针)。
Drive:V20地址 0-31。
Speed:速度给定值,以全速的百分比给出 (-200.0~~200.0%,负值时,V20反向)。
Resp_R:轮询V20,扫描时=1,并更新下面值。
Error:错误字节,参见表:USS指令执行错误。
Status:V20返回状态值。
Speed:V20速度,(-200.0~~200.0%)。
Run_EN:V20运行状态(1:运行;0:停止)。
D_DIR:V20转动方向(0:逆时针;1:顺时针)
Inhibit:V20禁止位状态。 (0:启用;1:禁止)。要清除禁止位,必须将Fault清零,
RUN,OFF2, OFF3输入也要清零。
Fault:指示故障状态。根据V20故障表确认故障。故障排除后,置位F _ACK使Fault
清零。

表二:Error 信息

3) 读写float类型参数:使用USS_RPM_R读取参数r25的值;USS地址直接查阅说明书参数地址,P开头的为可读可写,r开头的为只可读,把前面的字母去掉后面的数字就是对于的通信地址,如P700地址为700,r25地址为25。不同数据类型的参数必须用不同的库进行读写。
注意:
(1)读参数r025,其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2)只要给m1.0一个上升沿,就完成一次r25参数的读操作。
(3)读入的参数被放在VD42里。
(4)需要注意的是Index为0时代表读rxxx.0参数组,即索引号。
4)举例:使用USS_WPM_R设置参数P1120。
注意:
(1)写参数P1120,其数据类型为float浮点数。
(2)只要给M1.1一个上升沿,就完成一次P1120参数的写操作。
(3)EEPR~的逻辑为0时,写入的值只保存到RAM中,为1时,写入得值保存到EEPROM。
(4)EEPROM中写数据是有次数限制的,V20最多不超过50000次。
(5)需要写入的数值预先存放在VD46中。
其它数据类型的读写指令使用方法类似,此处不复述。读写的参数必须区分数据类型选择对应的库指令。

5)库存储区分配:在编译程序之前,选择 “程序块” ->“ 库” 右键,选择“库存储区”。在点击 “建议地址” 选择V存储区的地址后点击 “OK”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