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启动,下降沿停止,这个怎么理解呀

楼主(2018-12-24):
(无正文)

网友A:
沿触发,主要是为了动作的准确性。启动信号一般都是从低电位到高电位的信号变化过程,因此,上升沿触发可以理解呀。反之停车信号一般都是由高电平到低电平的信号变化过程,所以用下降沿激励停车,这也可以理解呀。

网友B:
通断的变化理解了

网友C:
查MODWR指令,好像是控制变频器的;那么,可能是将特定数据送入变频器的指定位置,来实现起停(没有使用过)。
假设X2外接按钮,按下按钮起动、运行,松开按钮停止,有点像点动。

网友D:
就当按下去(接通)启动,弹起来停止.或者转过去启动,转过来停止.

网友E:
上升沿,也就是由OFF变ON时执行一次;同样,下降沿,也就是由ON变OFF时执行一次;

网友F:
楼主这是台达变频器吗?!这功能相当于通信方式实现点动控制变频器啊!

网友G:
点动控制运行。
没用过通迅运行,只用过端子控制。通讯运行可靠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谢谢

网友H:
边沿触发,上升沿就是提信号由OFF到ON时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ON,下降沿就是信号由ON到OFF时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ON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扫描周期是怎么设定的啊?

楼主:
运行倒是正常,但断开不停止啊!要试好几次才能停止
这个扫描周期是多长啊?怎么设定啊

网友I:
按下的瞬间是上升 松开的瞬间是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按下响应正常,运行,但断开还在运行

网友I:
回复 楼主:
通讯是这样的 再就是你前面有条件。如果把哪结条件去掉 你再试,有时你没写入 第二次会再次写入,轮询 会一直持续 但你这样的编程 肯定会有你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
回复 网友I:
麻烦您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