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929过流保护原理

楼主(2018-12-24):
问一下各位老师 此处929的过流保护原理是什么?九脚的igbt检测电压从那个地方来的?怎么跟别的不一样,日立sj300-5.5kw

网友A:
降压 钳位保护,软关断技术请上网查相关资料或查看有关书籍。

楼主:
上网看的电路与这个不一样想不明白

网友B:
二极管画反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画反了一个
没反那个是稳压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网看的电路与这个不一样想不明白
贴一张看看怎么不一样

楼主:
大哥们是哪个管?能不能详细讲解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网看的电路与这个不一样想不明白
贴一张看看怎么不一样
这个图中检测使用的电源来自驱动电源的正极而上图没有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网看的电路与这个不一样想不明白
贴一张看看怎么不一样
这个图中检测使用的电源来自驱动电源的正极而上图没有电源
你贴的也一样呀VU+,VV+,V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网看的电路与这个不一样想不明白
贴一张看看怎么不一样
这个图中检测使用的电源来自驱动电源的正极而上图没有电源
你贴的也一样呀VU+,VV+,VW+
这个是电源负极?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网看的电路与这个不一样想不明白
贴一张看看怎么不一样

这个图中检测使用的电源来自驱动电源的正极而上图没有电源
你贴的也一样呀VU+,VV+,VW+
这个是电源负极?是不是标错了?
你的新图不也是电源负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网看的电路与这个不一样想不明白
贴一张看看怎么不一样

这个图中检测使用的电源来自驱动电源的正极而上图没有电源
你贴的也一样呀VU+,VV+,VW+
这个是电源负极?是不是标错了?
你的新图不也是电源负极吗
这个是电源正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网看的电路与这个不一样想不明白
贴一张看看怎么不一样

这个图中检测使用的电源来自驱动电源的正极而上图没有电源
你贴的也一样呀VU+,VV+,VW+
这个是电源负极?是不是标错了?
你的新图不也是电源负极吗
这个是电源正极
你这个和旧图不是一个位置,电容另一端是接驱动电源负极。你标的位置,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