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4):
三菱FX3UC-64MT/D,我希望PLC发1000或者2000个脉冲电机走一圈,这个怎么弄?怎么和Q系列的不一样啊?是在works2或者developer软件里设置吗?怎么设置啊?谢谢!

网友A:
FX主机定位没这个设置,每转脉冲数在伺服那边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在驱动器上设电子齿轮比,FX的PLC上只能设脉冲频率及数量;

网友C:
楼主用惯了Q\R系列再来玩FX的确不习惯,谁叫FX是小型机呢??
不过FX3GA-60MT价格才1300左右,带3轴简易定位、高速计数等等,如果是Q系列,哪怕是Q00UJ+定位3轴+高速计数,还有60点输出入,你轻轻松松就是一万好几啊

网友D:
通过特殊寄存器,什么加速时间,回原点速度,加减速时间,一转多少脉冲,楼主可以设置伺服方的

网友E:
据我所知,PLC的脉冲指令只负责频率和脉冲数量,想要实现多少个脉冲一转,楼主可以参考电子齿轮比,

网友F:
楼主可能问的是FX在定位方面不能直接用工程量,这个就需要你自已写点程序去换算了,FX系列的PLC的定位都是用脉冲为单位的,你要直接使用工程量如长度、角度等这些单位,就要自已写点程序换算了。
简单计算公式:
输出脉冲=定位数据(工程量)*单位脉冲(电机每转脉冲数)/单位工程量(电机每转移动的工程量)
脉冲频率=目标速度*单位脉冲/单位工程量
工程量=脉冲数*单位工程量/单位脉冲

网友G:
Q系列是怎样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Q系列是怎样弄的?
Q系列需要定位模块,模块有多种,每种模块都有对应的模块参数,参数里有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Q系列是怎样弄的?
Q系列需要定位模块,模块有多种,每种模块都有对应的模块参数,参数里有设置。

是不是可以写入电机每圈脉冲数,丝杆螺距这些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Q系列是怎样弄的?
Q系列需要定位模块,模块有多种,每种模块都有对应的模块参数,参数里有设置。

是不是可以写入电机每圈脉冲数,丝杆螺距这些参数?
QD75、QD77等模块可以写入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