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三洋伺服

楼主(2018-12-24):
现在在调试一个折线机,是用信捷控制两个三洋伺服电机,折弯用三洋伺服加一个减速比为5的减速机来弯线的,伺服电机1KW,转速为3000r/min,伺服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之前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为2768:90,我输入360,正向转360,刚刚好是一圈,输入-360,反向转不够一圈,大概差个20到30度,造成每次折弯都有偏差,而且偏差很大。监控PLC发脉冲和伺服接收回来脉冲都正常,搞得很迷惘,想不明白为什么正转正常,反转有偏差?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折弯伺服动作时候,另外一个伺服电机也轻微转动,怀疑是这个折弯伺服干扰另外一个伺服,我就把伺服移走后并接上地线,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A:
接线有没有错,接线图发上来看,还有就是伺服参数有没有正确。

网友B:
把屏蔽线接24v负极试试我们这里用不知名的牌子只要一上电就自己转吧我上面说的接就好

网友C:
机械传动反向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