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触摸屏如何添加Ethernet ? ? ?

楼主(2018-12-25):
大家好,有个小问题,我用的是汇川触摸屏,我想添加Ethernet,如上图,但不知道在哪添加,求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懂,楼主详细说明一下,想在线仿真吗?
产品背面有Ethernet以太网接口: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端口,如果HMI设置COM1连接PLC,那么必须用计算机的COM1将计算机和PLC链接。30分钟一次仿真,完了就断开,继续执行仿真操作,继续建立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好了,我选用的是默认的6070E,这个不带以太网口,6100E带以太网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