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涡流的讨论

楼主(2018-12-25):
上学时候,虽然涡流在课本里面有专门的介绍,但属于选修内容,不考,所以老师没有讲,只说自己看一看,了解一下就行。
彼时对物理兴趣还是比较浓厚的,但是电磁场的知识吧,需要很强的想象能力和理解力,说实话,那会我看涡流没看懂,加上不考试,就没有深究。
十几年后,机缘巧合下入了电力行业,而且还是中高压(10-35kV),这一行业吧,很多设计都需要理论的支持,因为设计生产环节,可能没有条件去测试验证,所以这一行业专业知识需求很高,但是实际从业者中,大多数是互相模仿,同质化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生存困难。
在几年前,听师父说,单芯电缆头安装时,使用的恒力弹簧(固定接地线的圆形弹簧)需要用无磁弹簧,三芯电缆头安装时,就不要求是无磁弹簧或有磁弹簧。问为什么,说是有涡流的影响,再问为什么,师父也说不清楚,只说是三芯有相位角相互抵消。
这个解释我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
那时候没有专门去了解,前段时间因为其他的事情,又与涡流挂上了勾,于是专门去涡流了解了一番。
涡流,说白了就是导体横截面产生的感应电流。
关于涡流大小的关系和计算公式,没有查到切实可靠的资料,只有部分定性的说法,如下:与磁场交变频率f、厚度d和最大磁感应强度Bm的平方成正比,与材料的电阻率ρ成反比。
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没有对涡流形成的必要条件进行说明,不能为前文中恒力弹簧有磁无磁的原因进行解释。

发帖的目的呢,是想和坛友们讨论下,涡流的形成,到底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呢?度娘显示的是与磁场的变化方式、导体的运动、导体的几何形状、导体的磁导率和电导率等因素有关,但是没有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没说清形成涡流的必要条件。

楼主:
咋没有朋友关注一下表情,都没有了解过涡流吗?之前我觉得可能跟有磁无磁有关系,后来问了电磁加热的厂家,实际上无磁的(例如铜)材料,也可以用来加热。那就是说,形成涡流跟有磁无磁没有必然的关系,可能有一些大和小的区别?

网友A:
磁力线穿过闭合导体就会产生电流,这个在初中知识就讲了!!
看起来你初中干嘛去了???

网友B:
我的知识告诉我,这是关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了。

运用磁场感应涡流加热原理最常见的是电磁炉吧。

电力,导体,产生涡流,电流发热可熔化金属。所以有了感应炉冶炼。
在感应炉中,高频电流的大功率电源和产生交变磁场的线圈,还是跟磁场有关的。

另外铜在自然的时候没有磁性,通电就有磁性了。你可能会说,为什么铁一般说磁铁,有磁性?因为铁的分子、原子内部结构特殊一点,本身就具备磁性,这个是化学物质的物理性能决定的?

然后又引申出物质在外磁场中的特性,分了顺磁性物质,抗磁性物质,铁磁性物质,亚磁性物质,反磁性物质等磁分类,强磁弱磁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理员姐姐,感谢您的关注和热心回复!您说的我理解,我是想知道涡流形成的必要条件,就是形成涡流需要哪些必要的因素?比如说变化的磁场或者运动的导体等等?导体应该还有其他的特质,人也是导体,但是人把电线捏住,并不形成涡流。

网友C:
只要导体形成回路,就会产生。

网友D:
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学习、设计、探讨的需要,工作中会仅使用结论和大致原理,不会去定量分析。

师傅说三芯有相位角相互抵消,大致如此。
单芯时,交变电流致交变磁场,可引起涡流;三芯电缆负荷平衡时,其综合电流为零或接近于零,基本没有涡流。

如果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用表达式、图形等去表达、推导,当然更好。
但我现在已不具备这能力了。

网友E:
多芯线成品字形或者圆形均匀分布的话可以相互抵消涡流
单芯线布置时线路的电流运动就会产生磁场,电流越大运行越快那么涡流就会越大
貌似三相不平衡也会有影响!
所以,布线穿管或者走桥架都需要做好接地,阻值越小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我就想是想找个表达式或者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我会,但是我闲的很,有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学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我自己去了解学习下,才能解惑。

楼主:
朋友,你说的这个我能够理解,我是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单芯和三芯用的弹簧跟有磁与没磁有关系?
涡流的形成,我理解的就是电磁感应,电磁感应就是变化的磁场和变化的电场的综合作用,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产生涡流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导磁和导电?
如果不导磁,无法形成变化的磁场!如果不导电,无法形成变化的电场!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对的话,那我问的高频加热的厂家,现有产品中就有可以加热铜材质的,只不过使用频率高一点而已!
铁是导电导磁,铜是导电不导磁,如果是这样,那导不导磁,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没有关系,那单芯又为什么要用无磁的恒力弹簧呢?
究竟是我哪里理解错了?还是领导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希望朋友帮忙解解惑。

网友F:
单芯电线通电后周围有磁场,磁场要有导磁材料传递,才会产生足够大的感应电流,所以要用不导磁(无磁)的弹簧,否则会在弹簧中感应出电流(涡流)。但是导磁、导电都是相对的,例如人体从触电的角度看是导电的,但从大功率电器的角度看是不导电的,如果串入人体电阻,电器是不能工作的。人手把电线握住其实会感应出涡流的,只是很小很小而巳。原因是一没有导磁材料传递磁场,二是人体电阻很大。例如对变压器而言铁芯是导磁的,但对漏电开关的零序互感器而言是不导磁的。产生涡流的条件必定是导磁又导电的材料,所以电磁炉上要用铁锅。

网友G:
可以对比一下互感器,穿一相与穿3相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朋友,如果导电导磁是必备条件的话,那么现在高频加热可以直接加热铜材是什么原理呢?我开始也是觉得导电导磁是必备条件,现在我有点迷茫。。。

网友H:
回复 楼主:
对于涡流我的理解是:导线通过交流电流,其周围就有交变的磁场,磁导率强的导体在导线产生的磁场内,导体内就会产生涡流。涡流大部分场合是有害的,最明显的是电动机、变压器。为了减少涡流,电动机、变压器的铁芯会做成薄薄的,而且每片都涂上绝缘漆,然后一片一片叠成,用以大大减少涡流。
对于单相和三相使用弹簧的理解是:三芯的电缆通过的是,相位成120°的交流电流,三相电缆的电流向量和为零,电缆的磁场几乎为零。所以单相电缆要用磁导率低的弹簧,减少涡流。而三相电缆不需要。

网友D:
对某个问题的针对性分析、或者深入的探讨,有时会很有必要、或者某种意义下是必须经过的阶段;而且,其过程可能会感到很有收获、或者很有乐趣。

相信楼主,能够根据掌握的知识、资料、实际观察等,得到所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如果导电导磁是必备条件的话,那么现在高频加热可以直接加热铜材是什么原理呢?我开始也是觉得导电导磁是必备条件,现在我有点迷茫。。。
铜是不导磁,但在磁场中会感应出电流,因此在铜的旁边肯定有导磁的材料。如同变压器,两个线圈放一起,次级感应出的电流很小,但当加入铁芯后就不一样了。实际上被加热的铜材就是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理员姐姐,感谢您的关注和热心回复!您说的我理解,我是想知道涡流形成的必要条件,就是形成涡流需要哪些必要的因素?比如说变化的磁场或者运动的导体等等?导体应该还有其他的特质,人也是导体,但是人把电线捏住,并不形成涡流。
楼主已进入了研究领域,本人还在门外,超出能力的问题本人一概不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某个问题的针对性分析、或者深入的探讨,有时会很有必要、或者某种意义下是必须经过的阶段;而且,其过程可能会感到很有收获、或者很有乐趣。

相信楼主,能够根据掌握的知识、资料、实际观察等,得到所需。

版主说的极是,有时候对待有些问题进行刨根问底,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趣味的事情,当然啦,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觉得多此一举,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的,有些现象一深挖,其实别有洞天呢!但是不深挖就一直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再次感谢版主的高看与厚爱,现在因为其他的原因,可能这个疑问得需要些时间和机缘,才能解答清楚了,网上现有的资料,可能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涡流我的理解是:导线通过交流电流,其周围就有交变的磁场,磁导率强的导体在导线产生的磁场内,导体内就会产生涡流。涡流大部分场合是有害的,最明显的是电动机、变压器。为了减少涡流,电动机、变压器的铁芯会做成薄薄的,而且每片都涂上绝缘漆,然后一片一片叠成,用以大大减少涡流。
对于单相和三相使用弹簧的理解是:三芯的电缆通过的是,相位成120°的交流电流,三相电缆的电流向量和为零,电缆的磁场几乎为零。所以单相电缆要用磁导率低的弹簧,减少涡流。而三相电缆不需要。

朋友,感谢您的热心关注与回复!
您说的这个我同意,包括相位角相互抵销,我也同意,其实只要是矢量,三相120°的相位角都可以抵消,我奇怪的不是这个120°,我奇怪的是恒力弹簧导磁和不导磁对涡流有没有影响?因为现在查找到的资料,基本都是说要导电导磁才可以形成涡流,而现在高频加热的厂家,是可以直接对铜材质进行高频加热的,也就是说,导不导磁,对形成涡流来讲,并不是必要条件!如果不是必要条件,那师父说的可能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如果导电导磁是必备条件的话,那么现在高频加热可以直接加热铜材是什么原理呢?我开始也是觉得导电导磁是必备条件,现在我有点迷茫。。。
铜是不导磁,但在磁场中会感应出电流,因此在铜的旁边肯定有导磁的材料。如同变压器,两个线圈放一起,次级感应出的电流很小,但当加入铁芯后就不一样了。实际上被加热的铜材就是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

朋友,并没有的,我给你讲讲使用情况吧!
电缆的铜芯要加热,直接采用高频加热,对电缆线芯进行加热,而不损伤电缆线芯外面的半导电层和绝缘层。
电缆的铜芯,是T2铜,铜的纯度4个9,并没有其他材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现在也还在门外呀,还没有摸到门里面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铜并不是没有磁导率,只是磁导率非常低。你都说了:涡流与磁场的交变频率成正比。

网友D:
回17楼:
是的,对问题的仔细探究,有时会很有趣味,哪怕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电路或元件,或者是某个原理。
曾经因他人电路调试的需要,对简单的555器件就有过一次较为仔细的试验;看到有的器件(不同来源的),电压变化到一定范围之外后,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等等——只是当时的记录,之后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后来在对他人另外的电路板调试中,也看到过类似的现象;同型号元器件,厂家不一样,可能性能就不一样,有的可能在某状态下,会出现工作不良的情况,产生“不明”原因的故障。
还有就是,对电路中某元件的作用,可能会在调试或维修中加深理解。

有的问题,可能会存疑很长时间;机缘巧合,则又可能重新拾取或顿悟。
总之,对某个问题的仔细理解、推到,从原理上去分析,我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是一种积累的过程。

涡流的显现,也有强弱之分。
一个较深印象的例子是,1980年代初,工厂自制一台盐炉变压器,200kVA吧,采用油冷,外壳是钢板;
调试时,发觉盖板次级引出铜排周围发热严重,分析是涡流所致;后来把出线周围的钢板挖去、代之以非金属板,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如果导电导磁是必备条件的话,那么现在高频加热可以直接加热铜材是什么原理呢?我开始也是觉得导电导磁是必备条件,现在我有点迷茫。。。
铜是不导磁,但在磁场中会感应出电流,因此在铜的旁边肯定有导磁的材料。如同变压器,两个线圈放一起,次级感应出的电流很小,但当加入铁芯后就不一样了。实际上被加热的铜材就是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

朋友,并没有的,我给你讲讲使用情况吧!
电缆的铜芯要加热,直接采用高频加热,对电缆线芯进行加热,而不损伤电缆线芯外面的半导电层和绝缘层。
电缆的铜芯,是T2铜,铜的纯度4个9,并没有其他材料呢!
发射高频的元件中有没有铁芯或磁芯?如果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天线或一个空心线圈,那只能说在某种频段产生的磁场可在一定距离内的空气中有效传输。对此工频肯定是不可能有效传输的,这也说明为何大功率的无线输电至今无法实现。

网友I:
个人看法,表述不一定准确!

1、涡流的产生,与是否铁磁材料无关,仅与是否是导电物体有关。

2、导电物体产生的涡流大小,与导电物体的导电能力(电阻、结构)及产生涡流的磁场强度大小、变化率和磁场穿过导电物体的相对角度有关。

前者是说只要是导电物体,都可以产生涡流,例如铜、铝,甚至半导体和人体,都可以产生涡流(只不过大小不同罢了)。

后者是说在同等条件(指磁场强度大小和变化率等)下,在导电能力好的物体中产生的涡流就比导电能力不好的物体产生的涡流大。而物体的导电性能又与物体的电阻率大小、物体的截面积和形状以及物体内的结构有关。

人老眼花,打字慢,所以一直观看你们讨论,难得今天有空才发表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