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5):
和接地一样

绝缘测试是电气工程师的入门技术

定期对设备的绝缘进行检查

可以提前发现潜在问题,防止损坏停机

是一项非常有效的维护手段

但在绝缘测试中

有两个问题经常被忽略

第一就是绝缘电阻与环境的关系

绝缘电阻与环境的关系:

绝缘电阻易受过载、发热、振动、温度、油污、湿气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导致电阻下降,绝缘状况变差。

例如,温度变化会极大地影响绝缘电阻值。当温度每高出基准线10 °C时,电阻值便会减半。反之,当温度每低于基准线 10 °C 时,电阻值便会加倍。

我们经常接触的伙伴——电机

因为常常工作在严苛的环境中

因而更容易受到影响

如果每次测试的环境温度湿度都不一样,获得的数据就没什么参考价值啊

确实是这样,想要在现场保证每次测试环境相同,基本上实现不了。

但是工程师的智慧是无穷无尽滴~

如果通过测量一段时间内绝缘电阻的比值来判断设备的绝缘变化,就不受环境因素影响了。这也是每次需要测试极化指数(PI)和介质吸收比(DAR)的原因。

极化指数和介质吸收比测试都是将两个时间-电阻读数之间的比值进行比较:该比值越高,绝缘越好。通过在相同条件下获取两个读数的比值,就可以抵消温度和湿度的影响。

可在新设备上进行极化指数测试以建立基准值,然后定期测试以预测设备何时开始出现故障。如果该指数随时间下降,则说明绝缘性能降低。

第二个工程师经常忽略的问题

是微小绝缘损坏的判断

测试之前不清楚设备的绝缘是否损坏就打压,心里没底。

万一本来只有一点小破损,可是直接打几百伏上去,设备就击穿报废了!

所以斜坡测试是非常必要的!

发现绝缘不良,可以及时止损

斜坡电压测试是随时间施加一个不断增加的电压(电压通常以五个一分钟时间增量来完成)。在此情况下,我们并不希望电阻上升;良好的绝缘应该保持其电阻读数不变。不良绝缘的电阻会降低,甚至可能被击穿。

一个经验规则是:电阻度数一旦偏离25%,就说明绝缘不良,需要停止加压。

总的来看

这两个问题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极化指数测试适合查找湿气和污染问题

斜坡电压测试适合发现实际损坏问题

而福禄克的1550C

恰恰包含了这两个功能

内置的测试程序

不仅能帮你省下大把时间

还能提供重要的诊断和预测性维护信息

Fluke 1550C高压绝缘测试仪

宽广量程,高压也安全

· 5000V测试电压

· PI/DAR一键测试

· 电压击穿检测

· 定时&斜坡测试

· 自动记录和储存

                                                      Fluke 1550C

                                                全能,可靠的绝缘测试帮手

                                                 看到最后的有彩蛋——

绝缘测试技巧

网友A:
这波操作可以有、话说这个1550C我们用过,确实功能强大啊且使用简单啊。BUT,价格也是不菲

网友B:
确实,绝缘电阻的测试,与环境因素有关;也可能,与被测体表面的状态情况有关。

网友C:
南方春天天气潮湿测试绝缘电阻通常都偏低。

网友D:
以前工作的地方有四台这个型号的。。。确实好用

网友E:
福禄克的仪表确实牛。

网友F:
绝缘电阻与环境的关系。

网友G:
这篇文章写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H:
现场测试为了赶时间经常都是不准的测试结果。

网友I:
确实好用。

网友J:
仪器体积很小啊。

网友K(2019-02-11):
好东西用的也称心!

网友L:
以前工作的地方有1台这个型号

网友M:
兆欧表不能完成的功能,它可以是吧

网友N:
仪表值得推广。

网友O:
福禄克的表好是好就是价格太贵小店用不起

网友P(2019-03-29):
价格决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