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两元钱买的台灯,LED负载端串联两只电阻后……

楼主(2018-12-25):
周日在地摊两元买的含原配充电器,当时并不亮。充电后,能三挡接近调光但只能维持二十分钟左右,估计又是电池不行了,在LED负载端串联两只二分之一瓦40欧电阻,亮度略有下降,不影响接近控制,直流工作电流大约在10--20毫安左右,原来可能在120--150毫安之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日在地摊两元买的含原配充电器,当时并不亮。充电后,能三挡接近调光但只能维持二十分钟左右,估计又是电池不行了,在LED负载端串联两只二分之一瓦40欧电阻,亮度略有下降,不影响接近控制,直流工作电流大约在10--20毫安左右,原来可能在120--150毫安之间。
这也太便宜了吧!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B:
2块真的成本估计都不够的。

网友C:
一个充电器也要几元了;

网友D:
2块物有所值。

网友E:
能做到2元的售价,渠道肯定有问题,肯定不能大量出货的。要么是小作坊拼凑出来的,要么是清库存,这在倒闭的私营中用货抵债也属常见。

网友F:
频闪对眼不好

网友G:
物超所值,2块成本都不够。

网友H:
这个,2元店人家大多数属于清尾货或者问题货的,这个遇到万能的工控人,这个也开始打磨!!

网友I:
可能扔家那多年,大扫除出来,扔了可惜换点钱

楼主:
注意  是在地摊买的   不是两元店   没说是新的    照度略有降低与频闪没关系  夏利都能开上七八十万公里 宝马还真够呛。两元钱买的是科技。

网友J:
真是便宜了 估计是用过的啊

网友K:
我在某宝上买的卧室LED吸顶灯,促销价钱也是5块钱(包邮),但里面配件还是很工整,真不知道店铺怎么赚钱了

网友L:
这个要是在某宝上买的就是刷销量的货!!
地摊上买的是不是用过的问题货?

网友M:
曾经5块钱买了3个LED小夜灯,里面是电阻和电容那种降压电路,也用了7年了,还可以。

网友N:
低价加改造,还是不错的。
若直流直接供电,应当不存在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