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显示温度

楼主(2018-12-25):
工控屏做上位机,在工控屏组态编辑里,怎么实现4-20MA信号数值转换为实测温度摄氏度?求大神给发个宏代码

网友A:
呵呵;4~20mA从哪来,你有使用温度变送器吧?
变送器有量程对应;

网友B:
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转换。

首先4-20MA得输入PLC模拟量端口吧,对应的plc地址,转换下就是实际值了。

用PLC也行,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