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 EEPROM库

楼主(2018-12-25):
刚接触S7-200几天,谁能分享一下S7-200 EEPROM库,谢谢...

网友A:
24c**的数据?

这个分型号的,容量大小都不要

楼主:
图片这个库,24C..是什么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这个库,24C..是什么数据?

库文件见附件。

网友C:
也可以自已动手写,就两个寄存器,看看在线帮助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