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温度变送器如何校准

楼主(2018-12-25):
变送器上面能调吗?

网友A:
变送器上没调的,用HART手操器或者连电脑

网友B:
那个2端端子位置下面有没有电位器孔??
有的话可以,否则就没得玩

网友C:
这个就买三五十元的好了。

网友D:
在程序里修正

网友E:
这个只是传感器不可调,变送器内可以修改相关参数。
再者就是在程序上进行修正

网友F:
该182温变上没有可调元件,只有通过HART手操器,或者E+H的ReadWin 2000软件来调试或校准,即所谓的组态。如果用量不大,又没有相应的设备或资金来支持,还不如用国产的温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