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控制

楼主(2018-12-25):
用三菱FX3U-1PG定位模块控制松下A6的伺服电机,要求是转矩控制模式,请问转矩控制模式编程的时候和定位控制模式的一样吗?驱动器上要接哪些线?谢谢

网友A:
转矩模式那就不需要定位模块发脉冲控制了,转矩模式通常是通过模拟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程序吗?能截图或者发来参考一下吗?美做过转矩控制

楼主:
三菱FX3U-1PG定位模块控制松下A6的伺服电机,控制模式位转矩控制模式,请问驱动器上要接哪些线,用哪些指令触发电机转动?需要加AD/DA模块吗?还是说在驱动器上参数设置为转矩控制模式后,只需供电电机就能转动了?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转矩控制的接线要看驱动器手册,主要是将PLC的模拟量输出接到驱动器。
PLC没有特别的指令,只要输出模拟量就可以。

网友B:
多年没回贴了,转矩控制就没必要用位置模块了。1,设置好伺服的控制模式;2,人机设定转矩限制的参数,如速度,转矩等,然后传给伺服;3,如果转矩到达转矩限制信号会有输出,或零速检测会为0.(这两种方式你的明白?)

网友C:
驱动器上要接哪些线,驱动器手册上都会有不同控制模式的接线范例的。
然后3UPLC加DA模块,按照驱动器手册上的模拟量输入和转矩输出的比列输出模拟量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图,21/21,48/49,23/24,要接哪里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21/21,48/49,23/24这个是分频输出。不是输入。转矩模式跟速度模式差不多。不需要发脉冲。把伺服设置成转矩模式,不同的转矩对应不同的速度。

网友E:
转矩控制用什么1PG;这是脉冲定位用的;

网友F:
1PG是定位用的,转矩控制你要用DA模块给驱动器一个转矩指令(模拟电压0-10V)

网友G:
定位模式需要脉冲发生器的,纯粹的转矩模式的话,只需要模拟量就行松下伺服手册上有接线实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21/21,48/49,23/24,要接哪里啊?
看手册14、15、16、17针脚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是转矩控制模式,但是电机转得好慢,怎么改变速度呀?

网友H(2019-03-06):
回复 网友B:
你好   转矩模式   人机怎么把数据传给驱动器

网友I(2020-06-19):
加FX3U-4DA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