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定位控制

楼主(2018-12-25):
各位大师,请问下,要在一块板不同位置上钻大小一样的三百多个孔,每个孔在板上的位置图客户提供了,有没有其它简单一点的办法不用去给X向和Y向的的电机各设三百多个位置,就能让按照客户提供的孔位图把每个孔钻出来,听说可以用excel导入什么的?谢谢

网友A:
定位的程序主要是在PLC中,这个要看你用什么PLC或是定位模块,然后再确定有没有你这样要求的功能。

网友B:
如果有一定规律的话,可以用循环调用+相对值偏移的方式做

网友C:
位置没有规律的话,没得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请问下,要在一块板不同位置上钻大小一样的三百多个孔,每个孔在板上的位置图客户提供了,有没有其它简单一点的办法不用去给X向和Y向的的电机各设三百多个位置,就能让按照客户提供的孔位图把每个孔钻出来,听说可以用excel导入什么的?谢谢
板厚度多少?什么材料?现在激光切割挺方便的,图纸导入,直接加工了……

网友E:
PLC这样不方便,可以试试自己开发软件,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LC这样不方便,可以试试自己开发软件,很简单
什么软件开发很简单,想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请问下,要在一块板不同位置上钻大小一样的三百多个孔,每个孔在板上的位置图客户提供了,有没有其它简单一点的办法不用去给X向和Y向的的电机各设三百多个位置,就能让按照客户提供的孔位图把每个孔钻出来,听说可以用excel导入什么的?谢谢
你可以了解一下维宏雕刻机控制卡和软件,控x,y轴移动,z轴下刀。图纸画好后就可以自动工作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VB.NET C# Labview。目前这三种最简单最快

网友F:
不管用哪种方式都要把位置参数输入系统,只是哪个更方便简单一点而矣。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一会。简单点的系统可以用LabVIEW 调用Excel表格运行,但还是得人工输入位置参数到表格里面。这种做法是PLC程序简单,三个寄存器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不会用LabVIEW也是个麻烦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PLC里面建立超过900个寄存器,用于存储相关的位置参数。建立位置编号,建立X坐标,建立Y坐标。把相关的位置数据填入进去就行了,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占用的程序也比较大,人都做晕了。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做一个数控系统,位置只须要通过图纸就可以加工。
还有听说信捷PLC支持CAD加工,只是没有见过,更没有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