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试题:断路器缺相,估算下缺的这相与另外两相电压

楼主(2018-12-25):
如图,380VAC加热管,星形接法,若缺相,比如C与C'处断了,那么缺的C'此相,与另外两相电压为多少?(不要很精确,大概就行。比如:约3百多伏?还是2百多伏?1百多伏?)为什么?说出道理就OK

网友A:
实在不好说你了:直接就是1/2电压,全压380,自己算

网友B:
就是两相串联接在380v电源上,电阻相等,电压也相等,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C:
断一相,那就是两电热管串联接在380VAC上了。等值的话就2/1电源电压呗!

网友D:
以下是引用1楼
高雅的雅
在

网友:
的发言:
实在不好说你了:直接就是1/2电压,全压380,自己算
略去“实在不好说你了:”“自己算”,就是一个好的回复了。
一时未转过弯来、之前未思考过的情况,是常有的。
C'上的加热管,没有电流、也就没有压降。

网友E:
电热管是星形接法,每根上的电压为220V,断一相后,另外两根上的电压分别为190V

网友F:
c'对a、b约为线电压的一半(与a、b相负载阻值大小有关),a、b则为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