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5):
。。。。。 事件始末 :在本论坛看见又坛友发帖说,用西门子的运动库里面的FB284功能
         块控制伺服,我也想玩玩。也到西家下载了相关的文档学习。

         打开博图,我安装的是博图V15版本的,按照文档上介绍的。。。。我发现,我
         的博图系统库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驱动库,更别提那个FB284功能块了。

         发帖求助,坛友们众口一词 :装了一个叫 StartDirve 的软件,我要的库就会
         有了。官方文档也是这么说。

         下载了 StartDirve V15.1 安装很顺利,最后重启电脑,赶紧打开博图,还是
         没有那个驱动库。

         然后,网上求助,有说重装试试。我重装了3遍。。。。还是没有。最后在文档
         上那个文字:“在安装了StartDirve 或 单独安装驱动库。。。。”

         恍然大悟,我为什么不单独安装呢?下载那驱动库,双击安装。。。有了!

        我这个弯路就吃亏在一直坚信“装了StartDirve软件后就有这个库文件”现在总结
        是:装了StartDirve 未必有,单独安装驱动库绝对有!
        我还怀疑,我这现象可能是由于我的博图是V15版本 而我的StartDirve是V15,1
        造成的。如果版本严格一致,应该就不会出现我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安装版本一致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确定15.1下是否正常。

目前官方驱动库也仅支持到15,因此也无法确认15.1上是否能用。

在你的另外一帖中你贴出的博图版本是15.1,这让我回贴时很困扰。

网友B:
既然解决了,怎么不分享下驱动库的下载链接呢

网友C:
这种被蹂躏了好久然后突然被蹂躏出来的灵感,是不是感觉很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解决了,怎么不分享下驱动库的下载链接呢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475044/sinamics-blocks-drivelib-for-the-control-in-the-tia-portal?dti=0&lc=en-US

目前没有提供V15.1版本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版本一致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确定15.1下是否正常。

目前官方驱动库也仅支持到15,因此也无法确认15.1上是否能用。

在你的另外一帖中你贴出的博图版本是15.1,这让我回贴时很困扰。

Good Luck!

。。。。。 我的博图是V15  。

         如果 StartDirve 也是V15 和博图一致,效果也不知道怎么样?
         但我也是无力再试了 。。。。

         版主你有空试试,验证一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解决了,怎么不分享下驱动库的下载链接呢

。。。。。 4楼版主给你留的地址,就是这个 -----  我就是在这里下的 。

         折腾死我了,所以忘了放这个链接,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版本一致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确定15.1下是否正常。

目前官方驱动库也仅支持到15,因此也无法确认15.1上是否能用。

在你的另外一帖中你贴出的博图版本是15.1,这让我回贴时很困扰。

Good Luck!

。。。。。 我的博图是V15  。

         如果 StartDirve 也是V15 和博图一致,效果也不知道怎么样?
         但我也是无力再试了 。。。。

         版主你有空试试,验证一下吧 。

自己发的帖子都不仔细看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20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版本一致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确定15.1下是否正常。

目前官方驱动库也仅支持到15,因此也无法确认15.1上是否能用。

在你的另外一帖中你贴出的博图版本是15.1,这让我回贴时很困扰。

Good Luck!

。。。。。 我的博图是V15  。

         如果 StartDirve 也是V15 和博图一致,效果也不知道怎么样?
         但我也是无力再试了 。。。。

         版主你有空试试,验证一下吧 。

自己发的帖子都不仔细看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2049

     I'm so 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