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PLC能否做出像单片机一样利用人体视觉暂留做出光立方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操作,一脸懵。有示范的图片或者详细的说明吗?

楼主:
这是单片机的原理图。
利用单片控制LED点阵显示的原理和控制技术,来制作控制光立方显示。通过编写程序控制不同LED的显示,显示所要显示的内容。根据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设置每幅画面的延迟时间使连续的--系列画面呈现动态。最终达到所要显示的内容。
驱动电  路部分的 功能  是 把发光二极 管 的亮灭信 息 暂存在74 HC573锁存 器和ULN2803中,然后  再按照程序 指令 同时输出 发光 二 极管。

网友B:
你不考虑成本吗?
人眼效应好像是几十ms,你计算一下,LED点亮时间,PLC输出切换时间.......
用作数码显示没问题,你这样的立体,小型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C:
PLC也是可以,只是要输出点比较多,成本太高;

楼主:
但像单片机有用74hc573来增加串口同时用来暂存信息达到同时输出,PLC有没有类似的辅助元件?

网友D:
为什么要倒过来呢,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楼主:
想看看能否实现,或如何实现。毕竟没有过

网友E:
用通讯应该是可以。但现实动态的估计难

网友F:
他们用单片机做就是便宜。如果想用PLC做着玩的话,可以考虑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弄成矩阵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像单片机有用74hc573来增加串口同时用来暂存信息达到同时输出,PLC有没有类似的辅助元件?
你确定同时输出?无法理解

网友G:
PLC用晶体管输出,三菱系列需大量使用立即刷新指令,西门子需使用立即输出指令可以做到

网友H:
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可以做到,玩儿玩儿还是可以的,plc与单片机之间的成本差距太大了!

网友I:
立方.三次方.
看你的点阵是8x8x8.点数倒是不多.
要好看至少16x16x16.能达到屏那么大的1024*1024*1024.视觉暂留扫描着玩.

网友J:
只要舍得花钱完全没压力

网友K:
看了半天,不明白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L:
PLC里面的芯片就是单片机

网友M:
PLC就是个控制器,就相当于单片机,用PLC替换了你的51,其他东西都用你的,什么锁存芯片,译码器之类的,都用你的,你为什么怀疑实现不了?不用立即刷新指令,完全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晶体管输出的),编程也不费事,不信的话你把51摘了,买个PLC,其他东西保持不动,我给你弄一个,谁还没个串口,其他无非就是多几个光隔把24V转5V嘛。还有啥?
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类东西,飞卡的CAN协议,我台达都跑的了,你拿个51的大学试验问PLC实现的了么?再不济去某宝淘个山寨PLC,里面说不定就是STM32,那么实现你这个费事么?

网友N:
基恩士的普通逻辑程序1000步扫描时间在0.6mS左右,对付你这个完全是小菜:不过这么玩的成本不菲啊

网友O:
成本绝对是高的,不经济。早期的plc里面就是通用的单片机,慢慢演变成了专用芯片。

网友P:
实现是当然可以实现的,问题是这问题本质上和问大家用工控机能不能实现一个道理。。。

网友Q:
成本过高,不建议常识,当然,自己编程再仿真倒是可以

网友R(2019-02-12):
引用 楼主:
PLC能否做出像单片机一样利用人体视觉暂留做出光立方
很好奇LZ这问题搞定未?年初纠结到年尾
我猜LZ是接的灯光工程或家里想美化?573,,595之类是串行,非串口。用位移类指令就可以。
用到220V上的话要用双向可控硅。
这个对硬件水平要求高过PLC编程水平。用微型PLC加串行芯片(1,2角/个)增加端口(单片机常用玩法)是最合理方案。那些用100多点PLC的大侠,我只想说:你太有钱了,救济下我这穷人如何?

网友S:
这个玩玩 还行   做的话  成本  是问题  不过应该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