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我这有一台200KVA的变压器带两台50KW的两台电机,电机是自偶降压启动,一启动变压器的高压柜就跳闸,高压柜的微机显示的是过流保护,我想问问大家这个过流保护,是保护的是变压器的一次测的电流,还是二次测电流,能不能调整,怎么计算,电流互感器是400比5的

网友A:
高压柜的过流保护,应当是保护变压器的,有可能检测的是一次侧电流;看具体能否查看到。
400比5的电流互感器,是低压侧的吧。

网友B:
是检测一次测电流,保护电流可以调整,我们这都是供电局给调整的。

网友C:
高压柜保护值自己最好不要整定,有专门做这事的仪器设备。

网友D:
如果是内部变压器定制只能自己计算(一般的安装调试单位或者继保厂家都可以计算)。当然有关系或者付费也可以让供电局专门的人员计算。
这种就是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要避开启动瞬间电流。
你可以看看一二三段过流保护值设定的是多少?
然后在看看每个动作时限是多少?
话说200KVA的变压器如果2台50KW的电机同时运行就是满的,一台启动,第二台开启的时候超电流那就是肯定的!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在电机起动时把微机保护装置闭锁,使其暂不起作用,起动结束后恢复。具体如何闭锁一是断掉微机保护装置的电源,二是短接互感器。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其中之一。

网友F:
保护的是变压器一次测电流,保护电流有电力部门或有高压操作证人员调整。

网友G:
动作电流是多少?是一段还是二段动作的?定值是多少?先检查这些看看。
从保护动作的记录里可以看到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一段动作可能是定值偏小,躲不开启动电流;二段动作可能是延时,躲不开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