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泳池电加热总空开100A、电加热设备最大输出电流为63A、但是现在只要启动泳池电加热、总空开就跳闸、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漏电了或接地,排查加热器

网友B:
赶快检查加热管,危险。

网友C:
漏电了,这个千万要认真哈

网友D:
楼主有持证作业吗?
这个要认真检查下电加热器,总空开带漏电的还是?

网友E:
反正就是开关线路和加热器三个问题
一级一级的检测吧!
泳池的不能大意!

网友F:
泳池是个安全要求较高的场所,可以了解一下其电气安全要求、安全措施等。
另,不知是先加热、后使用,还是使用过程中、仍加热。

按常规来说,出现接地(漏电)故障,可以检查器件、线路的绝缘情况;出现短路故障,可以检查相关部位的电阻、绝缘等。
具体需根据现场情况处理;安全第一。

网友G:
你装的是漏电还是空开,先分析是漏电动作,还是漏电后电流过大跳闸。还有就是空开装的位置散热问题也容易引起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