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如何快速释磁

楼主(2018-12-26):
公司自动取料的小机械手,本来是是个真空吸盘,领导嫌动作太慢,吸产品不牢固,一定要换成电磁铁。
但电磁铁得缺点是释磁比较慢,有时候又会把产品带回来。
各位同行,有没有这方面的解决方法,电磁铁断电后能让金属产品快速掉下来。电磁铁是24V的能上个电路是最好的。、
之前在钢厂做电工的时候,20T的电磁吊,好像是 个反向释磁,但具体的电路也没记住,
哪位朋友知道的 ,请请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电磁铁不是用一个反向电压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就好了,具体时间要调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反向电压应该要串个电阻吧,

网友B:
消磁是通一个频率在100Hz左右的正弦波交流电线性衰减到零,不过这种电源价格不低啊,自己做可以用音频放大器做

网友C:
直流电磁铁在需要释放被吸物件时,加反向电压进行消磁,消磁加反向电压,电压由小到大,具体数据由试验决定,因各个起重电磁铁可能不一样,如果是固定电压,可串入适当的电阻。用到的逆变时需要逆变的时间很短,对逆变电流适当限制即可。

网友D:
这么小的电磁铁还要多快呀
电源分正负接线吗,如果分里面应该有个永磁铁,交流反接都要注意,最好别用
再一个,外部的消磁电路相应
你可以试一下,接入反向二极管,提前断电

网友E:
对!用反向充磁就能快速释放,正向充磁电路断开后马上接通反向充磁电路,但反向充磁要控制时间1秒左右,否则会变成反向吸合。可以直接用DC24V,反向接入就行。控制好时间在保证能快速释放的情况下,反向电源接入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F:
接入不小于交流24V即可迅速释放。
因为直流是充磁,交流消磁,只要交流电流足够大(其值在保证不损坏线圈前提下),退磁是很快的。
磨床的工作台就是用交流退磁的。

网友G:
电路是不好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正好也是有这么个装置,装的是电磁电取料,取代气动手指气缸。
买来的电磁铁中间也没有这个孔,于是我就钻了个5mm的中心孔,然后在后面装了个小气缸,就是装了个顶针在里面,怎么动作知道了吧?
如果不装气缸也可以,钻个通孔,然后在孔上通上气管,磁铁释放时吹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维修电磁吊的时候, 确实是并了一个反向电力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行,多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但是通反向电压的时候,电磁铁里的线圈里不是储存的还有正向电压,这之间不会对电路造成损坏吧,???

网友H:
可以参考大屎忽电视的消磁电路

网友B:
如果单纯是剩磁,解决应该如下:
1、在吸合表面贴一层铁氟龙或者PP板材;
2、加装退磁电路;
至于反向加电个人认为很难控制,不与建议。如果实在想减低成本可以通入0.2S~0.5S的交流电,你这个可以通入AC36V(普通150VA控制变压器就有这个输出,淘宝售价应该70元左右吧)

网友I:
反向需要串电阻,把能量消耗掉

网友J:
中心能打孔,能放弹簧+顶针吗?我就随便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谢谢你,
目前就是在电磁铁得表面贴了两层,胶带,减弱了电磁铁的磁力,
还能凑合着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主要是这个电磁铁太小。上面是一个螺丝孔,用来固定电磁铁,所以不能打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学习了,你这个方法简单实用的,。
真的谢谢你

楼主:
感谢论坛大家的热心帮助,学习了不少方法,暂时的解决的方法,是在电磁铁的下面粘了层很薄的泡棉,凑合着能用吧,
下一个治具,我会采用大家的方法,摸索下,加个反向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