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两台消控排烟风机吗多余的全部取消。

楼主(2018-12-26):
很多没用的都取消。

网友A:
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多余没用,不过从消防安全考虑,可能确实需要。
消防排烟风机应该有:自动运行,有高、低速度运行,估计现在这些功能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多余没用,不过从消防安全考虑,可能确实需要。
消防排烟风机应该有:自动运行,有高、低速度运行,估计现在这些功能都没了。
panxiansheng nihao 根本就不是双速2*7.5kw

网友B:
消防排烟机记得要实现手动/自动功能的。

网友C:
中继有的是要和联动柜互动的。

网友D:
可能有联动、远程、就地等模式,搞那些东西不一定说没用

网友E:
楼主能否详细讲下那些有用那些没用?现实中确实有许多设备被人为复杂化,其实最简单的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F:
为什么要加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G:
安全可靠、功能完备适用、符合相关标准的情况下,电路简洁是一种目标。
不一定较复杂的电路,就会更强大。
赞成1楼需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意见。
因我不熟悉消防系统,故不能发表具体看法。

楼主:
实际上。如果按原设计取消的东西都在使用中各有其责缺一不可。任何事情都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2018年的消防配电控制方案还在沿用1958年的控制理念难免有些繁琐落后,我用一只ST3PC-B完成了针对消控的自锁开关风阀延时启动等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既降低了成本和装配难度。节约了一定的空间。在保证了消防控制所有要求情况下降低了发生故障的机率。仔细看上两个图。第一个两台7.5kw风机消防控制。第二个。在保证原全部控制功能情况下,多余的拆除重新配线。现已安装调试完成。第三个我发过了。这是一台。5.5kw风机消防控制。简单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安全可靠、功能完备适用、符合相关标准的情况下,电路简洁是一种目标。
不一定较复杂的电路,就会更强大。

赞成1楼需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意见。
因我不熟悉消防系统,故不能发表具体看法。
安全啊是高于一切的,说真的,这边风机过载保护有,消防里面有一条,就是:即便你风机过载了,你也得转,因为安全大于所有一切。所以,要多看看设备的应用场合,再做设计比较好。

网友E:
为何不把熔断器换成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把熔断器换成断路器?
你说得对 熔断器我十几年前就不用了 基本都用1 p5安微断,

网友A:
某些问题确实合理,但不一定就合法,比如说,以前公司的一台升降机(货梯),其内部电路乱七八糟,我想将其改为PLC控制,因属于特种设备,改造前专门请示了特监局,特监局答复:如果你想换PLC控制,必须经过原生产厂核准,但如果保证原电路不变,仅仅是更换配电箱及电器,就无须原厂审核,年检时看一下就行了。当然如果我们自行改造,也没人阻挡,不过责任需要自己承担。

楼主:
是的,如果去找厂家核准弄不好要花个几千块钱或更多。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我在单位时不论新旧多贵重的设备只要不合理有问题,马上向领导提出更改建议,胆敢不同意我会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们。从不去祈求它们。直到现在。同时对每项改造都进行反复推敲论证,1979年改造的点焊机,攻丝机接近40年了现在还非常灵活耐用并都在使用中,2001年改造的折边机现都在用。总之单位的一些设备只要使用时不合理。没有我不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