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刚开始学200,有一个问题求教!ⅤW100已设置成掉电保存,下载软件后,通过屏将VW100设为200,然后断电再上电,VW100屏显值200-正常,但再次下载同样的软件,ⅤW100值就归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下载时,你勾选了数据块,里面没有包含VW100的数据,也就是清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刚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谢谢答疑,刚接触,一切尚在摸索阶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刚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谢谢答疑,刚接触,一切尚在摸索阶段!
楼主发现了原因应该立即回来结帖说明。不过虽然慢了点,还是很值得表扬滴。愿你继续保持。给别人良好的印象会更加容易获得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