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部件数据库打不开

楼主(2018-12-26):
电脑是win10系统,EPLAN2.7部件数据库打不开,Office也有装Access还是打不开,望各位大师指点迷津!!!(如下图)

网友A:
你装的OFFICE是32位的吧,下载个64位的安装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64位啊

网友B:
你装的是office 365,不是Mxxx Office

网友A:
我装的是这个版本的,运行正常

网友C:
Office升级为64位的微软Offi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office 365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电脑预装的Offic

网友D:
找个专卸OFFICE的软件把它卸了,重新安装一个64位的试试。

网友E:
= =我上次遇到过,换了无数版本。2010 2013 2016 全都没用,也试过什么EPLAN2.6 2.8啊,都没用,最后重装系统就好了,你先换个OFFICE看看,我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