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6):
电机是耗电量最大的单种类设备。根据国际能源署最近的一项调查,电机耗电量占据工业领域耗电量的大约三分之二,如上所述,占大约 46% 的全球耗电量。工厂内电机如此之多,是否实际效率都达到了电机铭牌上的标称值?影响电机效率有哪些主要原因?如何降低能耗?如何将电机管理做成标准的SOP流程?本文主要介绍Fluke IG产品在电机节能管理中的应用案例,为工厂节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1. 问题描述

在宁德新能源随便选取了一台132KW冷冻水泵,维护管理人员不清楚该电机效率是否能达到铭牌上要求,也不清楚电机对中情况,希望通过我们电机效率测试仪F438与激光对中仪F830组合测试了解该电机能效实际状况及原因。

2. 测试方法

* 通过激光对中仪测试该水泵电机对中情况,发现不对中情况非常严重;

* 用FLUKE 438实测试电机效率值:94.3%,比铭牌上标称值95.6%小(考虑维修电机或更换电机)

* 用FLUKE 438测试未对中前电机的机械功率、电功率

* 用FLUKE 830对电机调中,使其对中良好

* 重新用FLUKE 438测试对好中电机的机械功率、电功率(机械功率、电功率明显下降,降低了能耗

3. 测试结果分析

该冷冻水泵,由YE3系列电动机拖动,132KW、4极

(YE3-315M-4)。此电机铭牌上的额定 效率为95.6%,属于IE3级“超高效”能效产品,但实测效率值为94.8%,根据国标对于这台 132KW的电机来说,已属于降了一个能效等级。 若该电机按年运行时间为7000h(350天/年,20小时/天计算),负载率100%,年用电量: 按

铭牌效率95.6%来算,132/0.956×7000=966,527 kWh

按实际效率94.8%来算,132/0.948×7000=974,683 kWh,一年浪费电8156kWh。

4. 问题的原因

* 电机效率没有达到铭牌上要求,造成企业每年浪费

8156KWH电能;

* 通过调整对中情况,电机的机械功率、电功率均明显下降,说明不对中会造成能耗浪费

5. 电机能效分析――电机效率影响因素

问题描述:在宁德新能源随便选取了一台142KW冷冻水泵,维护管理人员不清楚该电机效率是否能达到铭牌上要求,也不清楚电机供电电压情况,希望通过我们电机效率测试仪F438测试了解该电机能效实际状况及原因电动机效率与供电电压存在函数关系,是电动机的固有特性。供电电压 幅值偏离额定值,电动机的效率都将发生变化。通常小电机受电压变化 的影响比大电机严重。输出功率恒定时,效率变化曲线如右图。电压在90~105%范围,电动机效率随电压幅值线性增大。 此次测量的电机工况,供电电压略高于额定电压,为390V供电电压为额定值时,该电机的能效将低于94.8%。

测试方法:

1.F438接入电机电源输入端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测试电机输入电压:A:391V,B:393V,C:390V

2.测试电机效率;小于94.8%

测试结果分析:电机供电电压有偏差也会导致电机效率降低。

电机能耗是大头,所以电机管理尤为重要。故建议如下方案:

①每半年普测一次电机效率,将电机效率存档

电动机效率会因长时间的运行,不妥善的保养,导致效率逐渐下降。为此有必要为电机效率进行 存档,视情况做出维修电机或电机的计划。

②预测性维护电机,提早发现故障

用振动分析仪定期对电机进行检测,检测振动情况,看是否有轴承磨损、不对中、轴承松动、不平衡等问题出现,尽早发现故障,进行维护。

③发现电机不对中,及时调中,减少能耗损失

中等程度的不对中会使电机能耗升高3%~10%,为此发现不对中要进行及时调整。减少不必要的能 耗浪费。

发现问题      定位问题       修复问题         效率存档

网友A:
这是福禄克官方推出的文章吗?
首先关于电动机效率,电动机效率=输出的机械功率/输入电功率,输入有功功率与功率因数有关,功率因数与满载率有关系(文章也写了与电压有关),所以说电动机效率应该是个变量,而铭牌标注的是在额定运转工况下的效率。电动机效率已经达到94.3%,想通过维修或更换电动机来提高,修哪些东西呢?或者换什么样的电动机?
对中不好,确实会增加一定的能耗,3%---10%的损耗是怎么得出的?对中不好最大的影响在于机械损伤,从避免或减轻机械损伤的角度来写更容易被客户接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又有几台电机能够达到铭牌上的效率?电机运行一定会有机械磨损的,而且更换新设备的性价比是不是最高的,按他的说法只是对设备进行一定的分析,具体到投入上,有几个单位会将能用的设备淘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有几台电机能够达到铭牌上的效率?电机运行一定会有机械磨损的,而且更换新设备的性价比是不是最高的,按他的说法只是对设备进行一定的分析,具体到投入上,有几个单位会将能用的设备淘汰。
是的,设备更换管理主要考虑的不是效率一个方面,何况这个效率实际并不低,电能检测很有必要,选的这个推广点不算好。再说软文要严谨,让客户群感觉非常专业或有好建议,效果好得多。

网友C:
若能够对电动机工作状态进行较准确的观测,对设备维护、能源管理是有益的。
不知电机效率是不是考虑的电机本身;若整个系统的效率,则如1楼所说,与负载率等有关系。

网友D:
福禄克工程师回复》》

赞!功率因数的确与节能关系密切,但本文仅谈论电机效率,关注电机自身的节能),Fluke 438协助客户评估电机现场运行的实际效率,比如满负荷运行时电机效率就不应该偏离标称效率太多,否则电机品质值得怀疑,能源浪费不合理。)。电机效率,国家标准有明确要求,电机维修通常只会使其效率降得更低,而是否更换电动机,要依据国家标准规定要求、企业投入产出经济核算等因素。

对中不好,确实会增加一定的能耗,3%---10%的损耗是怎么得出的?这个问得好! Fluke欧洲有资料介绍,分享如下资料给到您。

关于438 II + 810 + 830组合方案,用于企业节能,德国某钢厂风机节能的案例。

特点:
1.该风机的机械不平衡、轴不对中现象并不太严重,但调整结束后,节能效果明显。

2.具体流程:810测振发现问题 - 438测功率 – 830调对中 – 810综合指标确认 - 438检定调整后的节能效果。

该案例、方法的价值:无需更换设备,仅通过电机日常维护,实现节能,案例细节,综述如下:

另外,对于对中问题带来的机械损伤,Fluke已有F830激光对中仪,并希望扩大对中检测、电机预防性维护方面的工作来改善电机的运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福禄克工程师回复》》

电机的铭牌效率,是生产厂家的该型产品进行型式试验时必须满足的指标。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厂家的批量产品,型式试验是抽样送检,而具体客户购买的某台电机,不一定总能保证满足其铭牌指示的性能指标。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福禄克工程师回复》》

电机能效状况、电机效率的现场检测,尤其是电机运行数年后其本身的运行效率情况,目前国内客户可能还不太重视。从节能的角度,438仪器对以电动机为主要用电设备的企业用户,可以提供独一无二的现场评估手段,协助客户进行设备更换管理的经济效益估算。供客户进行节能方案的选取、核算与决断。

网友A:
不是说文章写得不对,是切入点有问题,是为了写而写,脱离了现场实际。真正的能源管理是系统工程,仅凭某种节能高效电机、某种检测手段是实现不了的。
一种检测仪器,卖点应该是相对同类产品的精度是否满足自己的要求、测量可靠性以及性价比等,这也是用户购置仪器仪表最关注的点。宣传仪表对节能的贡献,就像很多组态软件宣传对节能的贡献一样,蹭能源管理热度而抛弃自身特点和亮点的描述。
对中检测、震动检测,最大的作用是机械状态的判断,对设备维护管理很有帮助,突出对节能的描述,是本末倒置。
另外,电动机安装使用之后,不管是更换还是维修,不仅仅由效率来判断,如果谁做设备管理这样干,只有一个结果:卷包走人。

网友E(2019-07-21):
目前很多人到工厂推荐节能,效果真的一般,节能公司往往没消化行业特点,更忽略系统的稳定性,个人曾经接触过一客户,牛哄哄的说用同步电机更换掉我司所有的异步电动机。按照楼上福禄克的配置福禄克配置除非国企或不差钱的主,还真的没一个主管敢开这个口花将近20多万购买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