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软件能否这样改地址?

楼主(2018-12-26):
例如:把I0.0~Ⅰ0.7同时改成I1.0~Ⅰ1.7!

网友A:
S7-200硬件地址不可更改,如果只是软件里面的,可以逐个全部替换

网友B:
可以更改,但是外部接线也要改到此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改,但是外部接线也要改到此地址
200的地址好像软件可以替换,硬件的改不了的,300/400的IO地址在组态时是可以自由编写的。

网友D:
切换到符号显示模式,在符号表里直接改地址;如果没有定义符号可以先新建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