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编码器怎样停电记忆

楼主(2018-12-26):
用增量式编码器和三菱FX-2N,怎样实现断电记忆?编码器的位置停电状态会移动。谢谢!

网友A:
如果停机 情况下 转动过编码器 哪是无活准确的,只能记住停电前的数据,如果人为的移动了 ,哪实际位置就不对了。

网友B:
停电记忆位置不准确,开机还是找一下原点吧!

网友C:
增量式的停电是不记录的,重新上电可以结合光电或者接近开关重新找原点位置。
绝对式的是可以记录的,即使断电了,手撸轴转几圈,编码器也靠电池记录了位置。
现在新出的编码器好多都不需要电池即可绝对记录位置,典型的就是东方马达AZ系列,靠机械编码器记录位置,不需要电池。大概原理就是利用好多微小的齿轮协调转动来记录位置,当需要读取位置时通过判断齿轮的角度就可得出位置。

网友D:
你都用增量型编码器,就不要想着在传感器端保存,或者说它本身就不会保存。断电后的位置动了想记住,要么光栅尺要么绝对值旋转编码器走通讯。

网友E:
没记忆的,如果断电后你编码器转动了,那么就算你PLC测的值保存也会有偏差;所以就要重新归位;

网友F:
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G:
绝对值才能行吧

网友H:
是呀,增量编码器不会记忆,只有绝对编码器可以记忆。

网友I:
请参考电梯控制

网友J:
增量编码器靠累计脉冲数来测速或是定位,没有记忆功能的。通过plc可以做个保存停电前数据的程序,但是停电后位置有移动的话,增量编码器是测不出来的,这种情况就要用绝对值编码器了,绝对值编码器内部是机械齿轮组计圈的,不管停电还是停电后位置有移动,重新上电后,都能读出当前的位置

网友K:
以前修过,记得看刻线标志,记住就

网友L:
绝对值编码器也有真绝对值和假绝对值之分的,真绝对值内部其实就像钟表的齿轮结构,任意时间点都能立即读取位置,但也有圈数限制,也就是像钟表一样,走过零点就要过头了,却不能记录圈数了,所以只适合往返运动的机械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