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7):
求助!通过plc如何控制一个接近开关控制工作台在180°内来回旋转

网友A:
置位复位就能实现,计数器也能。

网友B:
可以实现。限位安装在0°或者180°位置,触碰限位后反向运动,用计时器计算运动多少秒多少分钟在换向转动。期间时间需要自己计算掌握,精度不高。

网友C:
用一个接近开关启动时方向没法判断,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接近开关启动时方向没法判断,等高手来解答
人为预判断!

网友E:
限位开关装工作台上,跟着工作台转
碰到0和180度就反转
程序参考单按钮启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接近开关启动时方向没法判断,等高手来解答
用保持型数据来判断。

网友G:
这个你不可以圆周做2个检测块啊,正转反转利用运转方向+信号上升沿下降沿处理

网友H:
两块检测块一长一短,就可以分辨分向。

网友I:
限位跟着设备转,两个位置挡铁固定,可以实现
限位固定不动,挡铁跟着设备转,适当加工挡铁形状也可以实现
用计数器或定时器或寄存器也可,但感觉不够安全。

网友H:
接近开关感应信号+计时器,然后用比较指令做判断是顺时针限位还是反时针限位。比如:短感应块做逆时针限位、长感应块做顺时针限位。开机就顺时针旋转,到达顺时针限位计时器开始计时,计时器值大于比较指令所设的值,机器就停止顺时针旋转,开始逆时针旋转;旋转到达逆时针限位计时器开始计时,接近开关过了感应块计时器停止计时,同时计时器值小于比较指令所设定的值,机器开始顺时针旋转。如果机器停止在逆时针限位处,开机时就顺时针旋转;机器停止在顺时针限位处,因为顺时针限位感应块是长感应块,那么开机就开始逆时针旋转。用一个接近开关做限位,设置两个开机键,一个开机顺时针旋转,一个开机逆时针旋转,编程比较简单。

网友J:
设计思路安全第一

网友K(2019-02-17):
举个例子    在对应方向盘的正上方装个接近开关,握着方向盘的左右手就是两个铁块;
         左打方向时,右手会碰到接近开关
         右打方向时,左手会碰到接近开关
         (明白了没有

网友L:
我试着编了下程序,输入点3个(一个启动,一个停止,一个限位),输出点2个(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方向切换用计数指令记感应次数,用取余数指令与0做比较,来切换正反,若在半路停止,用SR指令来保持状态,若在感应位停住,这块没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