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BD编程小问题

楼主(2018-12-27):
这两种写法都有问题,程序偶尔执行,偶尔不执行,不知道错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种写法都有问题,程序偶尔执行,偶尔不执行,不知道错在哪

我个人认为:
既然是需要GE和LE指令都为真时,才执行MOVP指令,那么何不将程序改写成如下这种模式呢?

彻底不使用AND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种写法都有问题,程序偶尔执行,偶尔不执行,不知道错在哪

我个人认为:
既然是需要GE和LE指令都为真时,才执行MOVP指令,那么何不将程序改写成如下这种模式呢?

彻底不使用AND指令。

 我也试过这种写法,  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种写法都有问题,程序偶尔执行,偶尔不执行,不知道错在哪

我个人认为:
既然是需要GE和LE指令都为真时,才执行MOVP指令,那么何不将程序改写成如下这种模式呢?

彻底不使用AND指令。

 我也试过这种写法,  也不行。。。

我个人认为是程序问题,不过你可以尝试使用变量链接而不是使用连线链接。
例如:

当然,这种方式下编译你可能收到一个网段中含有多个梯形图块的警告,不影响使用。

在FBD中,块的摆放位置很有讲究,其决定了扫描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这样才能一直正常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改成了。 就正常了,但是感觉麻烦了。还要建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