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7):
那位老师出来谈谈热风拆焊台的热风如何使用,一直以来都用烙铁,生怕吧板吹起泡,还有怕把器件热坏了,火候怎么掌控。

网友A:
不同的风枪温度不一样,主要看温度探头安装的位置。可以由低到高慢慢试

网友B:
不都是带温度调节的?

网友C:
这个可以拿废电路板练手,熟练了以后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网友D:
基本上,吹下来的芯片,不管好坏都不能再用了。

楼主:
焊锡熔点200度左右,这个温度IC芯片不会坏吗?

网友E:
这个,我在80年代烙铁很难买,有时用打火机拆零件(大部分时间用火烙铁拆,就是一个大铁块烧红),比你们用热风枪,要求技术更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焊锡熔点200度左右,这个温度IC芯片不会坏吗?
一般芯片焊接都是要求260度 10秒

网友G:
选择好风枪嘴,部分只有一个嘴就不用管,调好温度(一般250),一手拿枪,一手拿镊子,很快就拆下来了,不熟的先找几块电脑主板和硬盘主板练习一下就好

网友H:
正想淘个二手的便宜热风枪练练手!

网友I:
一直用电烙铁,最近刚买了个300W高频。

热风拆没成功过,一直以为应该是有个预热的东西在下面一直加温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受热均匀很重要,修变频器总感觉BGA或旋转风热风枪跟吸锡枪一样,中看不中用,能下手的地方不多,买预热台+热风枪还不如直接买BGA,即便摆着吃灰也能充门面。

楼主:
网上又个热风枪拆装视频,拆完用吸锡线吸锡,吸平整了再上助焊剂,然后还是用热风枪吹焊,工艺堪比原装。

网友J:
温度调整到合适位置,时间稍长一点

网友K:
周围原件贴锡纸反射热量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