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7):
         工程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在一个局域网内有很多西门子S7-200PLC,想要通过上位机WinCC来监控画面,这样就得需要指定的以太网模块。由于西门子本身也有这种以太网模块,如CP243-1,可是用过西门子以太网模块的都知道,其一价格是很昂贵的,其二是配置这个以太网模块是非常麻烦的,如果要想连接WinCC,还得通过OPC的方式,这种方式很不稳定,而且还需要前期做大量的工作,国内很多工程都不喜欢用这种方式。
         为了达到客户的使用需求,我们研发了一种以太网模块CP243u,这种模块是通过PPI口来转化成网口的,(当然我们也有和CP243-1接线方式一样的以太网模块)其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直连WinCC,不需要通过OPC方式来进行通讯,即在WinCC里直接建立TCPIP驱动即可与S7-200通讯,而且这种以太网模块可以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国内外知名工业触摸屏,如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昆仑通态、歩科、维纶触摸屏等),而且其价格还非常合理,被众多客户所青睐!

网友A:
不过有一点,S7-200慢慢被200 Smart替代了啊!200 Smart自带有网口的!现在好多新出的PLC都自带以太网口了!如三菱FX5U、西门子200 Smart、欧姆龙CP1H-EX、松下FP0H......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工业产品趋势是这样的,工业以太网会整合现有的所有接口。但是由于现有状况限制或者成本考虑,这款产品还有不少市场的。 我还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取代343或443的产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业产品趋势是这样的,工业以太网会整合现有的所有接口。但是由于现有状况限制或者成本考虑,这款产品还有不少市场的。 我还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取代343或443的产品啊

我们有S7-300的以太网转换器,在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的功能上是可以替代CP343-1的。
400的产品由于可提供测试的400CPU型号有限,无法完成全部类型的400CPU的测试,所以如果想用在400上需要客户自行测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能给个链接或者网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