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7):
论坛里有使用米兰GM7变频器的吗?故障E-12怎么这么多啊?怎么处理啊?

网友A:
http://fs.gongkong.com/files/technicalData/201305/2013052020303700001.pdf

网友B:
  谢谢热心的1楼师傅表情,我也坐车下载了。

网友C(2019-03-11):
用过米兰的变频器M5000系列的,GM7系列的没怎么用过,参数应该跟M5000的不一样    E-12输出缺相吧

网友D(2023-04-10):
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吗?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说明书找不到。查的929驱动和电流检测,但是没发现问题。运行一会不定时报E-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