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台塑料盖板切割器

楼主(2018-12-27):
端子台塑料盖板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切的?有专用工具吗?

楼主:
有谁知道的,坐等。。。。

网友A:
用的次数不多,我用斜口钳剪。

网友B:
有的时候是锯,有的时候是刀,有的时候是偏口钳,看安装要求和工作量

网友C:
如果量少就用美工刀刻道痕一拍就断,量多就用齿密度大的锯子锯

网友D:
批量生产这种剧就好。

网友E:
偶尔截断用,用钢锯条锯,如果量大可不可以用那种简易的塑料封口机,上面有加热丝,下压后加热,用加热丝把端子盖加热融化切下来。

网友F:
用角磨机切也行的!

网友G:
你们端子还有盖板吗?我咋没有呢

网友H:
直接上剪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