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7):
请教台达变频器怎么设置循环起停参数,谢谢

网友A:
台达变频器内部有PLC的功能吗?如果有,就应该可以了。循环逻辑控制通过内嵌的PLC功能实现。

网友B:
先讲清你用的台达那个系列,M系列是没有此功能的;B系列就可以;

网友C:
我们公司用台达变频器可以 内置简易P丨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