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1和2各代表什么?

楼主(2018-12-27):
图中1和2各代表什么?怎么调整的?也没找到能调的位置

网友A:
上面的盖子拉下来就能调整了

网友B:
金钟穆勒断路器
1设置动作电流
2设置保护时间

网友C:
调整过电流和热保护的吧!可以找说明书详细看看!

网友D:
1是动作电流2是热保护

网友E:
好东西,开关的保护肯定是电流保护和过载保护

网友F:
觉得1楼说的应当有道理;有实物的话,可以试查看。
其作用,看标识大体如2楼所说。
如果能够找到说明书或其介绍资料,则可以核对。

网友G:
1有过电流符号2有热继电器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