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中不定时报过压OU3故障求解。谢谢

楼主(2018-12-27):
天正TVFE9的变频器。直流母线显示电压值与实测电压值基本上一模一样,电压检测是取自开关变压器绕组的

网友A:
请观察一下报OU3时设备是否出现了惯性运动现象,如果真出现了惯性运动现象,而且使用了制动电阻,请检查制动回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B:
如果是运行中不定时报过压【不是升速过程中 不是减速过程中】,两种可能:一.中回路滤波 储能电解电容质量降低 特性变差 性能不稳定 容量降低 绝缘变差 漏电。。。二.电压检测电路及保护电路异常。三。设备卡组 有冲击负载 不同步。。。四.电网电压不稳定。五.电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