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7):
情况是这样额,之前给一个客户做了4条设备,分别用了4个西门子200PLC和4块西门子精智屏,一个PLC配一块屏。程序都是差不多的,现在客户想做个集中控制室,要在集中控制室里面控制4台机子,监控。
问题:1,200PLC和触摸屏是PRIFIBUS连接的,组态的连接地址都是2,如果想集中控制,是不是就得改其中三台的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了,不然地址冲突就无法通讯,那三台的程序是不是报废了。
    2,如果做集中控制室控制的话是不是就需要做工控机系统了,需要哪些东西啊?可以通过PROFIBUS通讯吗,现场4台触摸屏分别控制4台机器,工控室显示四台机子的运行并可以控制?工控机编程是不是要用WINCC 7.3这种来做。距离一般可以达到多少呢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啊?求助各位给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额,之前给一个客户做了4条设备,分别用了4个西门子200PLC和4块西门子精智屏,一个PLC配一块屏。程序都是差不多的,现在客户想做个集中控制室,要在集中控制室里面控制4台机子,监控。
问题:1,200PLC和触摸屏是PRIFIBUS连接的,组态的连接地址都是2,如果想集中控制,是不是就得改其中三台的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了,不然地址冲突就无法通讯,那三台的程序是不是报废了。
    2,如果做集中控制室控制的话是不是就需要做工控机系统了,需要哪些东西啊?可以通过PROFIBUS通讯吗,现场4台触摸屏分别控制4台机器,工控室显示四台机子的运行并可以控制?工控机编程是不是要用WINCC 7.3这种来做。距离一般可以达到多少呢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啊?求助各位给点指点
1、更改Profibus DP地址不影响程序。
2、集中控制并非一定需要工控机系统,你也可以使用触摸屏 。既然目前有Profibus dP 系统,你也可以继续使用该系统,WinCC可以作为选项之一,其他也可以,最大的利润点你可以自行编程而不使用需要花钱的组态软件,如果你的水平可以达到的话。距离DP通讯可以达到12KM,还有延长的方法,我相信目前还没有讨论更长距离的必要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你的建议是继续使用触摸屏对多个PLC串行通讯,那就是中控室里面的触摸屏建立多个PLC连接接,而一对一的现场触摸屏就建立单独的连接就行了是吧,我的PLC只有一个Prot口,都用这个连接几个触摸屏会有干扰之类的。
之前做过一个触摸屏连接3台PLC的,有时候检测不到其中一个PLC,非得重新上电才行,这样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B:
200的277模块可以直接在模块上设定地址啊,跟程序无关啊
倒是触摸屏与PLC的连接组态需要更改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PLC后面已经挂了7个模块了,没有挂277,就直接在系统块那边改的通讯地址,EM277设定从站地址和改系统块里面的PLC地址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PLC后面已经挂了7个模块了,没有挂277,就直接在系统块那边改的通讯地址,EM277设定从站地址和改系统块里面的PLC地址有什么区别啊?
你确定使用了Profibus通讯?
S7-200 通过增加 EM277 Profibus-DP 扩展模块的方法支持 Profibus-DP 网络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走DP模块通讯,就直连的触摸屏和plc

网友C:
程序不影响,PLC地址不重复就行,上位机看你喜欢

网友D:
这个项目抓紧做了,S7 200要停产了吧?我们的供应商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要停产的警告了。估计以后再买就是备件的价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项目抓紧做了,S7 200要停产了吧?我们的供应商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要停产的警告了。估计以后再买就是备件的价格了。
应该说S7-200 CN退市
官方消息:
自2017年10月1日起,S7-200CN产品以及TD400C文本显示器,正式进入退市阶段。这些产品的价格组也相应地变为2AP。在产品停止生产(会另行通知)之前,这些退市产品依然可以正常订购。
而S7-200早几年就停产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呀。嘻嘻,我们再考虑用S7 1200代替了。正在着手替换工作。当S7 1200顶替后,PN通讯就是标配了。从通讯的可靠性和响应速度上,都会有很大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