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支援。再次翻出S7-200,又犯病了。

楼主(2018-12-27):
拿出电缆连接上后,电脑死活就是连不上他,换了两个系统,换了两个电缆都不行,上个月用还好好的,真是够死了,请求支援。 太无奈了。

网友A:
不会是PLC通讯端口挂了?
电脑设备管理器看一下通讯口状态?

网友B:
把运行开关打到停止试试!

网友C:
看不清接线?哪个口?usb?485就行吧?

网友D:
我以前也用这种转换线连200,说实话不是很稳定,也是有时候能连上有时候连不上,后来买了Adapter USB A2就稳定多了。

网友E:
打开计算机的控制面板,找到菜单“设置PG/PC接口”,改接口设置试试(源自网上搜索的经验)。

网友F:
西门子连接不稳定,可能是因为数据线质量不好

网友G:
还是接口的问题,就算连接不上应该这样显示:
设置PG/PC端口

网友H:
是西门子PPI电缆的话就是USB端口,如果是是USB转串口485的话就不能用USB要直接选虚拟的串口

网友I:
这种特别稳定。

网友J:
接口那都显示NONE,当然不行了;

网友K:
西门子的为啥要设置PG/PC口,别的公司的很少需要设置这个吧

网友L:
重装下软件,或者你检查下你这个线缆的驱动装好了没有。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汛口被占用,建议关闭PLC(拨钮stop位置)再试。

网友M:
建议用原装的西门子电缆,容易连接。

网友N:
直接用BCnet模块,方便好用

网友O:
用的PC ADAPTER的电缆,连接的好复杂表情,你的电缆转换器出来的短线应该是插plc通讯口,你给搞得洋相了,能明白不?

网友O:
另外通信窗口看,通信设置或驱动也有问题,要显示接口类型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J:
软件版本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Q:
你把安装包下面的COMM文件夹程序安装下就行了,我刚开始也这样,或者你重装软件

网友R:
回复 网友O:
你这个USB A2的电缆好贵啊,2000多吧 ?

网友R:
驱动装了没有 ?

网友S:
引用 网友N:
直接用BCnet模块,方便好用
这个可以有,的确

网友T(2019-03-07):
回复 网友R:
沉着应对,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