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加上485通讯模块CPU模块报警

楼主(2018-12-28):
西门子1200的PLC,加了个485通讯模块,加上485模块后 CPU模块报警,然后485模块的诊断灯闪烁 绿色
有哪位大神帮个忙解决下

网友A:
组态时候没有组态好吧?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是我的硬件输入型号错误。

网友B:
没配置,组态里面配置下就好了

网友C:
硬件组态里面添加的模块版本不对吧?

网友D:
模块类型不对或者没有组态模块

网友E:
肯定是型号或者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