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8):
两台一样型号150KW发电机,单台运行时每台都工作正常,但是一台发电机运行合闸后,另一台发电机并机合闸时发电机剧烈震动,并联控制器用的是HGM9510,经查看两台控制器的同步页面显示如下,电压√,频率√,相位×,也就是说相位对不上,从相位坐标图上可以看到相位在转,当转到一瞬间时有相位打√的时候,但是很快又过去了,又是×。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不知道是速度控制模块GOV的问题,还是调压模块AVR的问题,或者控制器的问题,还是哪里没有调好,还麻烦搞过的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速度控制问题。

网友B:
并机时二次采样电压都对吗?发电机本身速度是否都相同?

网友C:
转速不同步,其中一台转速过高(或者偏低)了,检查动力机调速控制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台一样型号150KW发电机,单台运行时每台都工作正常,但是一台发电机运行合闸后,另一台发电机并机合闸时发电机剧烈震动,并联控制器用的是HGM9510,经查看两台控制器的同步页面显示如下,电压√,频率√,相位×,也就是说相位对不上,从相位坐标图上可以看到相位在转,当转到一瞬间时有相位打√的时候,但是很快又过去了,又是×。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不知道是速度控制模块GOV的问题,还是调压模块AVR的问题,或者控制器的问题,还是哪里没有调好,还麻烦搞过的师傅指教!谢谢!
请翻阅控制器硬件手册,找出打×对应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瞎猜。
https://wenku.baidu.com/view/943cd21127284b73f2425087.html

楼主:
转速我没测过,但是电压、频率都对,就是相位角对不上,瞬间对上又转过去了,但是如果转速过高或者过低频率是不是也应该高或者低呀?但是频率显示都是50HZ呀。
上面的说明书我手里有,但是说明书上没有故障解决方案

网友E:
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就是和发电机并网运行一回事吧。频率、电压相同说明发电机的转速和励磁没毛病,只是两台发电机的电压相位不一致。首先要排除两台电机相序不一致;然后两台发电机要同期才能并联运行。并联控制器的同期操作是人工还是自动的?

楼主:
相序肯定是一致的,同期操作是控制器自动控制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原动机是燃油机还是汽轮机?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还有相序是怎么校对?

楼主:
原动机是柴油机,相序因为两台发电机是完全一样的机器,所以我都是按照输出断路器从左到右按A、B、C接的,然后两台发电机带的负载电动机旋转方向一致

网友E:
两台一样的机器的引出线不一定是相同接法哟!也许这故障不是相序不同引起的,但是并网(并联运行)的发电机校相应该用仪器的

网友F:
重点检测一下相序。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前辈!你的积分怎么没有兑换奖品呀

网友H:
建议楼主确认以下几点:
1  两台发电机的输出相序是否一致
2  互感器接线是否正确
3  控制回路线路检查
4  屏蔽线有没有接地

楼主:
好的,先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我再检查看看。

楼主:
还请教各位师傅,看我画的简图,比如发电机一号发电正常,KM1接触器吸合送电,然后启动2号发电机开始跟踪一号发电机准备并机,那么在没有并机前我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A2-A、B2-B、C2-C之间(也就是接触器KM2上下触头之间)没有电压是不是就可以证明相序是对的呀?零线已经接在一起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人老了,加上退休了,没有这个兴趣,也不懂操作。

谢谢关心!

网友I:
回复 楼主:
最好用双踪示波器观测两电机的A-B-C相电压相位是否一致。更直观。在同一坐标系下两个波形是否是一致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频率没有问题,发动机转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发电机的初始相位应该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初始相位不一样怎么办呢?相位调节不是控制器自动调节的么?相位角控制器是怎么调节的呢?

网友C:
不知你是自动并车的还是人工手动并车。

如果是自动并车,则是并车前两台发电机的转速有可能不同步(频率表显示相同,不一定说明转速一定一致),也不排除你的并车装置(不能自动跟踪)或者发电机的自动调速装置有问题。

如果是人工手动并车,则是人工在并车的时候没有在同步的时候迅速并车(一般稍差一点不影响随后的自动同步),同样也不排除你的两台发电机中的某一台自动调速装置有问题(并车后不能自动调整转速)。

从你的表述中说两者的相位不断在偏移,就表示两台发电机的转速不一致,并且还在漂移中。

网友K:
应该是转速问题,表显50Hz,但是一台是50.1Hz,另一台是49.9Hz,表显基本一致,此时如果总负荷超出一台发电机组的额定负荷就会发现一切正常了,轻载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网友L:
检查GOV模块的参数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E:
刚才又仔细分析你首发的帖子:控制器显示两台发电机有瞬间同期(并网或是并联发电机同期是指电压、频率和初相角一致),如果同期操作是由并联控制器自动的,那么控制器已经达到同期,初相角怎么就又变不同步了?还有,两台发电机并联是在同期的瞬间自动并联,还是当看到已经同期时人工操作的并联?是并联后初相角不一致的,还是没并联初相角只是瞬间同步?两台发电机转速(频率)是实测的吧?两台机组都是新机器,还是原有一台旧的扩容一台新机组?

网友K:
机组轻载,一台机组完全可以转速大于另一台,这个就必然导致频率不同步,带负荷就好了!
你在一台机组负荷达到60%以上再并网,就好了

网友E:
刚才看了看控制器说明书,发电机并联的过程是:一台发电机先启动,电压、频率达到额定后,开关合闸母排带电,准备并联的发电机启动,根据母排交流电的参数来同期,同期后才能并列。没有同期是不能并列的啊!我认为这问题的重点是,如果这两台机组是第一次并联运行,重点还是按四楼师傅说的,检查需要按用户条件设的参数,再一个是检查接线(包括二次回路)。都检查无误了,再怀疑控制器问题,买回来的机器长期不用,也有可能出问题。有几位师傅说了,实际频率是一台51Hz,一台是49Hz,显示器都可能显示50Hz,我建议你将控制器频率误差参数设为1Hz(设定范围是±2Hz),你再看同期显示的频率会不会是√。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师傅的耐心指导!本人平时没搞过发电机并网,所以比较外行,这个单位本来是原有一台机器,但是功率不够又买了一台,但是跟原来的是一样的,客户说自从买回来两台机器也没有同时并机工作过,因为一并就剧烈震动,这都是客户说的,还有我确实不懂,所以我去现场检查控制器上的显示数据都是在两台机器空载发电时的数据,因为也没有停电,所以两台机器都没有带载,而我看到显示相位瞬间同步又转过去不同步了,所以我压根就没敢并机实验,怕损坏机器,但是我不懂所以一直以为两台控制器上显示的电压、频率、相位无论空载、带载还是没并机前都要一直调到同步呢,现在我要去买一个转速表再来测,那么问题又来了,两台机器在空载时可以并机么?
再次感谢楼上所有师傅的耐心指教!顺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师傅的耐心指导!本人平时没搞过发电机并网,所以比较外行,这个单位本来是原有一台机器,但是功率不够又买了一台,但是跟原来的是一样的,客户说自从买回来两台机器也没有同时并机工作过,因为一并就剧烈震动,这都是客户说的,还有我确实不懂,所以我去现场检查控制器上的显示数据都是在两台机器空载发电时的数据,因为也没有停电,所以两台机器都没有带载,而我看到显示相位瞬间同步又转过去不同步了,所以我压根就没敢并机实验,怕损坏机器,但是我不懂所以一直以为两台控制器上显示的电压、频率、相位无论空载、带载还是没并机前都要一直调到同步呢,现在我要去买一个转速表再来测,那么问题又来了,两台机器在空载时可以并机么?
再次感谢楼上所有师傅的耐心指教!顺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只要所有参数(电压、频率、相位)都同步了就可以并机,不分是否带载。

自动的话,并机前最好将两台发电机的电压、转速(频率)都调节好后再让设备自动并机。

其实,在并机前,电压和转速都同步后,就等相位同步的瞬间并上去的,明白这个道理操作就容易了,排查故障也不难。

网友M:
二台机组并列运行条件中,频率差小于0.2HZ,电压差少于2.5%,相序一致,相位角相差不得大于+-15度。
相序可用最简单的方法检测:分别开启机组,用同一台三相电动机测转向,如转向相同,则表示相序一致。
在二台发电机并列运行前的相位检测中,不管频率差为多小,总有一瞬间相位在零相位差,但这种情况下并不允许并列,根据现场情况,很可能是频率差太大,在频率差太大时,即使相位差符合要求,也因转速相差过大造成并列时机组剧震,同期并网失败。
相位检测时,当转到一瞬间时有相位打√的时候,但是很快又过去了,又是×。这是正常的,因为二台发电机的相位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可能长时间在同一相位,但相位打√的时间停留越长,表示二台机组频率越接近,这时并列对机组的冲击越小。
如果只对同期并列部分有怀疑,可以这样操作,拉开主回路隔离开关,只用断路器进行并列,这时开关合上也只检测同期装置,不会对机组造成实际影响。
也可另外加装一只组合式同期表,它可指示频差、压差和相位差,可直观地看到同期情况。

楼主:
OK,谢谢大家,经过各位师傅的指导,原理我基本懂了,等转速表一到我就去找原因。

网友I:
嗯,29楼的描述可真够详细得了。可操作性很强的指导呦。

网友E:
回复 楼主:
总是怀疑两台机组转速不同步,机组转速不是控制器控制的?控制器的同期画面频率都打√了,如果实际转速不同步,那就说明控制器是坏的

楼主(2019-02-26):
还要麻烦各位师傅,还是年前这两台发电机并机的问题,现在确定相序是对的,我改过相序,错了的话机器报警停机,两台机器的转速也基本相同,现在的问题是比如一号发电正常合闸,然后可以看到二号同步页面的电压、频率都是√,相位角是×,这时二号机器同期指针开始顺时针旋转,如果这时按二号合闸键,当同期指针转到大约11点的时候就自动合闸了,这时可以看到(如图上)电压、频率、相位角都是打√了,但是客户反映这两台机器并机后机器剧烈震动,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搞发电机并机,我就没敢直接并机,所以就如上面第四张图那样,将二号机器每一相串入两个100W灯泡,结果是看到这6个灯泡就是慢慢的亮起,又慢慢的暗下去,周而复始的,但是屏幕显示的各项都是√,现在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也不敢将灯泡拿掉直接并呀,还麻烦各位师傅再指教指教!谢谢!

楼主:
还有发电机在空载情况下可以并机么?也就是说,两台机器并完机之后再通过双电源开关给负载供电可以么?今天串灯泡做的并机实验都是在空载条件下并的,两台机器都没有带负载,现场条件也不允许停电做这个实验呀。

网友N:
最初的水电厂发动机并列运行,在确保电压,相序一致,频率接近时,就可以并列运行,转速偏差会引起频率变化,所以频率一致,就是转速一致(当然是发动机级数一致的情况下)。初合闸可能有冲击以及震荡,但会在几秒内稳定运行。
最简单的并列运行,就是在每个同相上串个灯,电压调一致,频率调尽量一致(因为随时变化,不可能绝对一致),然后观察灯泡,等灯泡熄灭,合闸就OK,从96年干水电,这种并列也做过多次,跟发动机带不带负载没有关系。
唯独柴油发电机没做过并列。

网友O:
动力也是个重要原因吧

网友M:
回复 楼主:
二台发电机并列产生振动是肯定有的,根据你的描述先将1号机空载合闸,2号机作为待并机组进行并列,所进行的操作步骤也行,就是有一点在同期时整步表指针在11点时并网有点不合适,理论上当指针在12点时并网最好,但由于开关合闸过程所需时间,所以在同期装置设置时有一个提前量。当二台机组频率很接近时,整步表指针转动很慢,这时在11点并网就会产生很大的振动,你可以将同期装置合闸脉冲输出提前量减少一点(一般采用增减时间ms来设置)试试。
在二号机组装灯泡是可行的,但不是串在2号机主回路上,是跨接在1、2号机上,就是将灯泡一端接在一号机A相上,另一端接在2号机A相上,另外二相同理,(这时最好装一只三相开关来开合),这时灯泡忽明忽暗,当三只灯泡全暗时就是整步表指针在12点时,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检测同期装置是否正常,这叫灯暗并网法,通过这种方法也可检查相序是否一致,如不一致三个灯泡不会同时明或暗。
至于空载并网那是最好的并网条件,这时电压频率由于没有负载相当平稳,如一台发电机带负载并网就不太容易。

网友P:
感觉这二台发电机中,有一台的发电机励磁故障。试试单机带负载实验以确定单机负荷性能都好。

网友Q:
学习了,原来用过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的,从来没坏过所以没有研究过。看了回复真是学了不少

楼主:
由各位师傅的指教,让我明白了并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于是昨天决定将串的六个灯泡拿掉,换成一个三相的63A的小断路器(预防电流大伤机器),空载并一下试试,结果是并机一切正常,没有冲击电流,但是两台机器显示三相电流慢慢的就上来了,大约上升到53A就不升了,两台机器抖动,后来慢慢调节两台机器的同步频率控制增益、同步频率控制稳定度、同步电压控制增益、同步电压控制稳定度,两台机器的三相电流基本为零了,有功跟无功也基本为零了,机器不震动Ok,但是带上负荷后机器还震动,两台机器的电流及功率不平均,准备今天继续调节其他参数,保证带载均匀,胜利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