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8):
请问各位老师两台OTC机器人用CC-LINKC通讯在机器示教上如何设置并实现两台机器人的信号相互调用

楼主:
图片转正了上传后又反了

网友A:
cclink的不知道,说下profinet的方法给你个思路吧,profinet是把机器人组态到网内,并且在机器人端分配io点对应plc的iq点,在机器人端,fanuc的io分配是profinet的机架号是100,组态好后机器人发do给plc,plc运算后q点给机器人的di点,两个机器人的信号交互就在plc内完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PLC程序是在示教上面编吗?还是通过外部PLC实现转换?

网友B:
这是那智不二越的机器人吧?

网友A:
在plc上编程序,在机器人上配置io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是哪智和otc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
CC-link要有一个主站,你只有两个机器人,他这CC-link支持主站功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你好用了三菱Q系列的plc作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