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GX Developer 安装后打开提示如下:
1、弹出窗口“system stop failed.please restart windows.”
2、弹出窗口“last operation ended incorrectly.restart this application”
3、弹出“发送错误报告窗口”。

网友A:
截图看下,是不是你电脑系统的报错?

网友B:
卸载重新安装吧;

网友C:
看下系统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GX Developer 安装后打开提示如下:
1、弹出窗口“system stop failed.please restart windows.”
2、弹出窗口“last operation ended incorrectly.restart this application”
3、弹出“发送错误报告窗口”。
上照片看一下怎回事?2012注册的才6文章 ??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就是之前使用老款IBMT40笔记本电脑,XP系统32位。后面换了一台64位的电脑就不行了。

楼主:
解决了,在装一个GX.3, 就好 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