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我有一台台达vfd550cp43s-21变频器拖动的是一台风机,最近偶尔出现故障,故障记录频率44,我设定的频率就是44,电流8.31,电压293.9,bus电压519.2,怎么回事。

网友A:
跳的什么故障,电流这么小,55KW你带多大的风机啊

楼主:
就是自己突然不转了,带的是8号半的高压风机,配55千瓦电机

楼主:
断电再启动又好了,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目前显示电流与实测电流对的上吗

楼主:
没有抓住,工人反映没有风,管道也没有堵,然后重启一下变频器电源就又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说的是目前啊,现在测量的电流值和面板显示的电流值相差大吗?

楼主:
哦,电流相差不大啊

楼主:
是0H2故障,是什么意思

网友B:
oH2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检查散热风扇有木有问题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