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因为土壤条件不好,接地体选择铜板带代替铁板,这样效果真的好吗?

网友A:
所述土壤条件不好,是指土壤电阻率太高吧;看能不能采取适合的降阻措施,可先查看相关的标准看有无这方面的叙述。

网友B:
说句文雅的:除了腐蚀性较强地界采用铜材(建议用黄铜板材而不建议紫铜板材,黄铜板材防腐效果更好)耐腐蚀性较好之外,剩下就是昂贵的成本(如果施工是按照原材料成本比例计算的,那个我也肯定选用贵材料,例如我们给通用汽车公司换线缆就是收45%的线缆材料成本的45%做施工费,所以我们换拖链电缆都是用机器人专用电缆替换的,那样我们总利润最高)

网友C:
现在,做标准地线,都不用金属版材了吧?我们这都是三角型铁管,角铁,拐角点焊接两米长的铁管埋入地下。然后测接地电阻。符合要求即可。三角形的边长好像有规定。

网友D:
有加盐降阻的……

网友E:
效果好还是铜棒
地下含水高的金属铁也可以
上次我们公司做静电接地是采用的铜棒+降阻剂

网友A:
若是指土壤腐蚀性,则亦需视具体情况采取措施。
如果是新工程,设计方面会有所考虑;施工前,亦应当会了解土壤电阻率等情况。

网友B:
如果是台湾公司,接地体大多数都是10mm厚度、1米*2米的铜板,大陆公司都是角铁和扁钢

网友F:
没有必要吧,地线一般都是铁管或者扁钢,土壤不好可以挖一点,然后加盐水水泥,降低电阻,关键看接地电阻,
工作接地电阻的规范值有:
1、低压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4Ω,小接地短路电流(500A以下)的高压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10 Ω,大接地短路电流(500A以上)的高压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0.5 Ω。
2、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不大于 4Ω,重复接地电阻不大于10 Ω。
3、防雷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3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