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随着集成电路集成度和复杂度的提高,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也越来越多,电路也越来越复杂。一旦出现故障,采用传统的接触式诊断方法,既耗费时间又浪费金钱。而红外热像仪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

  那么

  红外热像仪是如何检测电路板的呢?

  恰好,FLIR与中华工控网近日

  联合举办了红外热像产品有奖体验活动

  来自某湖南学院的莫老师

  正好使用FLIR E5红外热像仪

  检测了电路板的状态

  真实反映了红外热像仪检测电路板的功效
  下面请跟着小菲

  进入莫老师的产品体验过程

  看看FLIR E5的功效

  使用场景描述:

  这次试用,主要是对相关试验设备、电路板进行了检测,包括有风光互补设备、开发试验电路板、单片机学习开发板等。

  1.单片机学习开发板

  平常的电路板试验,可能会注意到元件的发热情况,但通常那只是一种“感知”而不是“目测”——今天,就要直接用眼睛“看看”它的温度。

  图1 电路板的热图像和可见光图像对照

  图2 感兴趣点的温度(点测量)

  通过图1和图2可以判定,单片机学习板体温正常。因为单片机温度最高的三个部位sp1、sp2和sp3,温度都在正常范围内。

  2.试验电路板检测

  下面是一个32位闪存微控制器(STM32)最小系统,从图像中看到,其温度最高点不在芯片上;应当是由于电路板功耗不大,而整体温度的区别也不大。

  图3

  图3是STM32及外围电路,采用了混合红外图像和画中画图像进行比对。

  3.风光互补发电试验设备的检测

  该设备是对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的模拟,由光伏供电装置、风力供电装置、供电控制系统等组成;图4~6为对其几个部位的简单观察。

  图4

  图4是光伏供电系统局部,通过FLIR E5观察两块电路板的发热情况。

  图5

  图5为风力供电系统局部,可看到Sp2处的温度高达62℃;该数值即使由于仪表参数等设置不恰当而存在测试偏差,但是因为测试条件一致,仍然可以作为参考比对。该点温度较高,但从设备能够正常工作来看,应当是在允许范围内,可见设备元器件需有一定耐环境性。

  图6

  图6是风力供电装置,左右两图显示的最高温度值不一致,是因为两者的测试区域、测试点不一样。通过红外图像可以判定,电机的热度较为均匀,温度只有30℃左右,风力供电装置正常运转。

  以上就是莫老师的产品体验过程

  那么FLIR E5功效如何呢

  听听莫老师怎么说

  感觉FLIR E5基本的操作较为简便,它可以同时生成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像、提供MSX图像,这为观察点在图像上的定位和比对提供了方便;加之FLIR Tools软件对图像分析等,则更加强和延伸了热像仪的功能。

  这两年与电路板打交道稍多,开始的想法是通过观察电路板元件的发热状态,有效地掌握电路板的工作情况,为评测设计制版效果改进点提供依据。比如,可以观察到虚焊等引起的异常发热、散热效果、辐射热的影响等,在产品开发、维修中均可应用。

  但FLIR E5的应用不止于此,根据其检测原理,诸如管路检漏、食品的发酵过程、食品腐败前兆监测,或者是疾病的观察、诊断等,凡属伴随有发热反应、或温度不均匀的现象,或许都可以尝试。

  其实,不仅仅于此,FLIR E5红外热像仪功能强大,采用 MSX ? 技术,能够提供非同一般的热成像细节,获得精确的温度测量结果;

  而且,FLIR E5还具有Wi-Fi连接功能,能通过FLIR Tools移动应用程序,连接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可以轻松地分享图像、发送报告;

  另外,FLIR E5简单易用,且价格极为经济实惠,可谓是是建筑、电气和机械应用领域的,理想故障排除工具。

网友A:
曾听某无线电厂的人说起,那时用仪器观察电路板工作状态,接触不良之处可看到像火一样;但已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仪器,说不定也是红外图像吧。
红外热像仪应当对接触不良(有一定电流时)、元件发热情况均可观察到。

网友B:
但是比较难找,用红外融合对不准

网友C:
FLIR E5的关键参数可以曝光,例如分辨率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