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我在工控这行业工作几年以后遇到瓶颈,我该怎么提高自己(仅技术方面):
1.多品牌PLC软件的熟练掌握?本人只掌握西门子工控一系列软件。
2.复杂控制算法的学习?本人只能在控制模型中加个PID,因为PID根本不需要自己编写。
3.复杂工艺的学习(张力、称重、牵引、收放卷)? 本人所从事的行业根本接触不到这些复杂的工艺控制,虽说有国外薄膜生产线的维护经验,不过维护总只是维护。
4.运动控制应用怎么才叫合格?多轴联动、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5.过程控制应用怎么才叫合格?本人没接触DCS。
6.需要学习MATLAB做仿真?上学根本没好好学这个。
7.需要学习IT的知识?通信接口、数据库(就为了做个组态画面?)。
8.需要能设计液压和气动?还是仅仅能控制液压气动就行?
9.需要学习SOILWORK?就为了以后不搞技术了做个方案?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工控这行业工作几年以后遇到瓶颈,我该怎么提高自己(仅技术方面):
1.多品牌PLC软件的熟练掌握?本人只掌握西门子工控一系列软件。
2.复杂控制算法的学习?本人只能在控制模型中加个PID,因为PID根本不需要自己编写。
3.复杂工艺的学习(张力、称重、牵引、收放卷)? 本人所从事的行业根本接触不到这些复杂的工艺控制,虽说有国外薄膜生产线的维护经验,不过维护总只是维护。
4.运动控制应用怎么才叫合格?多轴联动、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5.过程控制应用怎么才叫合格?本人没接触DCS。
6.需要学习MATLAB做仿真?上学根本没好好学这个。
7.需要学习IT的知识?通信接口、数据库(就为了做个组态画面?)。
8.需要能设计液压和气动?还是仅仅能控制液压气动就行?
9.需要学习SOILWORK?就为了以后不搞技术了做个方案?
好像你没有找对方向,技术钻得太深会撞天花板的。多领域的技术融合比较靠谱。就拿最现实的来说,你要接触数据库系统,你要接触物联网组网技术,还有数据处理的云数据,智能终端(APP软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工控这行业工作几年以后遇到瓶颈,我该怎么提高自己(仅技术方面):
1.多品牌PLC软件的熟练掌握?本人只掌握西门子工控一系列软件。
2.复杂控制算法的学习?本人只能在控制模型中加个PID,因为PID根本不需要自己编写。
3.复杂工艺的学习(张力、称重、牵引、收放卷)? 本人所从事的行业根本接触不到这些复杂的工艺控制,虽说有国外薄膜生产线的维护经验,不过维护总只是维护。
4.运动控制应用怎么才叫合格?多轴联动、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5.过程控制应用怎么才叫合格?本人没接触DCS。
6.需要学习MATLAB做仿真?上学根本没好好学这个。
7.需要学习IT的知识?通信接口、数据库(就为了做个组态画面?)。
8.需要能设计液压和气动?还是仅仅能控制液压气动就行?
9.需要学习SOILWORK?就为了以后不搞技术了做个方案?
好像你没有找对方向,技术钻得太深会撞天花板的。多领域的技术融合比较靠谱。就拿最现实的来说,你要接触数据库系统,你要接触物联网组网技术,还有数据处理的云数据,智能终端(APP软件)等等。

不是没找对方向,是根本没有方向。多领域技术融合哪些公司需要这些岗位啊,招聘网站上面很少看到这种岗位,所以很难自学。

网友B:
举个例子,就如楼主所讲的薄膜生产线都有好多个不同的加工工艺,吹塑,压延,流延,转移等,不同的工艺控制方法和工艺根本相差很多,是要见识广了,瓶颈自然消除

网友C(2019-02-02):
本人从事于非标自动化行业很多年了,谈谈我的体会:
【1】PLC编程最重要的是掌握程序框架,无论PLC品牌怎么变化,框架总是不会变的。框架掌握好了,很多东西都是往里面套套的。如果你现在对程序框架还没有概念,那就要反思自己的公司了,建议你进上海新松,苏州博众,柯马,巨一这种大厂,如果有可能,尽量不要去作坊式企业。
【2】非标自动化行业一般用不了复杂的控制算法的,运动控制一般都是数学问题。
【3】工艺不用特意去熟悉,你都没有经历过相关的项目,不可能会对工艺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很多项目在具体实施前,甲方都会提供相关资料的。如果甲方没有提供,那么你又要反思自己的公司了,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大厂。
【4】如果没有项目机会,我认为没有必要去清楚什么是“直线插补”等。你需要的是掌握常用运动负载的控制:三相异步、步进、伺服等,并熟悉相关参数的作用。
【5】没有相关行业背景,不回复。
【6】没有相关行业背景,不回复。
【7】组态画面用“触摸屏”来做就可以了,既方便快捷稳定性又高。自动化行业的IT知识主要用于采集设备(PLC、传感器等)数据,把数据进行处理并显示在工控机上或者与工厂的WMS对接。建议你掌握一门语言(本人推荐C#)和一种数据库(本人推荐SQLSERVER),熟悉以下通讯:串口通讯、网络通讯(TCP/IP、UDP)、工业总线。
【8】熟悉最基本的就可以了,特殊的液压系统和气动体统等有项目再熟悉也不迟。
【9】完全没有必要,你需要学习是EPlan。画图框架也非常重要,努力进大厂吧,那里什么都有,还有无尽的出差。

网友D:
立足于自己所在的行业,了解一下前景,学习一些高端的技术。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要高一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谢谢前辈,然后慢慢体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不过有的行业技术含量不行,没法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