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伦茨E94系列变频器报警欠压,测量之后发现变频器内部保险烧掉,IGBT模块的U、V两相烧了,这两路驱动电路的光耦、稳压管、二极管、电阻等元器件烧了一些,模块和烧掉的元器件全都换上新的。在公司没法测试,就到客户现场装机测试,低速测试的时候正常,跑了半个来小时,开到高速准备生产,一开到高速上,马上又报警欠压,还是跟之前一样,又是U、V两相烧了,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跟公司没关系,你从其它变频器借6路驱动信号给伦茨试机,排除了驱动那就是驱动信号了吧?

网友B:
驱动信号一定要通过示波器检测,才可以上机,你这是六跌信号存在问题。用示波器检查吧。

网友C:
什么叫在公司没法测试,难道你没有直流电源吗【530v左右】,难道你没有单独测量线路板吗,线路板什么地方 什么元器件坏了,换完元器件后,是否测量驱动电压与波形,正常吗?正常后,才能再装到变频器上,ICBT是换的新的吗 是正品吗,恢复变频器后,空载试机【不接电机】了吗?三相输出电压正常吗?三相输出电压正常才能接电机及负载,观察升速 运行 及降速情况,正常后才算修复。你第一步没有做全面,存有隐患不可确定,第二步,轻载及带载实验,你检测电机了吗,电机或电机线有问题吗?机械部分及负载有问题吗?。。。

网友D:
IGBT模块说烧了,没别的原因,就是热过载了。但为什么会热过载?这就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了。需要一个一个的排除,只要找到故障点,即可彻底解决掉。

网友E(2019-09-29):
回复 网友C:
看你酸不拉几的话,你也就国产机子能搞搞

网友C:
驱动电路没有修好,还是仔细检查吧。国产机与进口机的驱动电路大同小异,没有三篇文章。不知你国产机会修几种品牌?您给讲一讲,ABB变频器的维修思路?

网友F:
伦茨E94系列需用软件设置成开环,安全模块,存储模块必须安装才能单机测试!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是的,还要看版本。高功率版本设置成开环同样要插上解析器,否则一样转不起来。但模拟测试(带灯泡)完全可以。对于烧了功率模块的重点是两个部分:1.驱动电路。2.电流检测电路。楼主的轻载正常,重载故障重现,个人觉得应该着重查电流电路,动态不知是否平衡,可以再桌面上给电流检测电路做个动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