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欧电阻很值钱吗?

楼主(2018-12-29):
驱动门极电阻3个并联,为什么7路驱动都少个电阻呢?从河南发了2张,广州发了一张都少电阻,修改功率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会不会考虑了其他的因素。

网友B:
咨询厂家吧

网友C:
是调整电流吧。

楼主:
第三张和第四张图的电阻表面被搞出一白道,莫非此电阻已经开路,明白了,两个电阻硬件是7.5KW,三个电阻硬件是11KW,也就是说卖家是拿11KW硬件改成7.5KW,也不知道24C02的功率信息改了没有?

网友D:
驱动电路的门极电阻和使用的IGBT有关,控制驱动电压的变化率,就是控制开通和关断时间,对模块发热和驱动器的EMI有影响

网友E:
应该和功率等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