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29):
现在有一个S1200和一个触摸屏,求一个博途V14小项目的教程!!

网友A:
西门子官网有视频教程

网友B:
小项目,自己写就可以了。都是些常用的指令

网友C:
。。。。。那你可以用工艺组态控制伺服(步进)做一个练习项目

        先组态工艺:

        再调用运动指令 :

        你不是还有触摸屏的吗?那就在屏幕上做几个按钮以及输入变量, 让电机动起来 。

         并非教程贴 , 只是给你个思路,先简单的玩起来 。

网友D:
非常不错的教程,楼主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