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30):
用在直线电机上的,直接自己买一样的换上去还是需要调整参数?

网友A:
买相同型号安装上去,应该不需要调整参数,今年我就给几台铣床磨床换过光栅尺!

网友B:
买个同型号的,钢带贴一样的,不需要改参数

网友C:
价格高啊,一般不怎么坏

网友D:
用在什么系统的呢?
改善使用环境,提高光栅尺的使用寿命!